飞还是不飞?

楼主(2007-07-07):
我新换了FUTABA 6ex,现在矛盾的很。飞吧,半年里三个wfly接收器坏在我的机机上,万一是电调出了问题,futaba也在劫难逃;不飞吧,多冤呢!各位高手前辈帮我想想办法吧!怎么才能确定电调没问题呢?

网友:
传说中的黑手

:

网友:
不放心的东西最好换掉吧,飞起来也不用提心掉胆的,如果真是电调问题,再把FUTABA烧了,你的心情就极度的恶劣了,换个接受的钱也能买个好电调了!!供参考!!

网友:
不用电调供电就能逃过此劫。

网友:
找出真凶手吧

网友:
换个新的

网友:
建议用电池供电...

网友A:
你应该做的是找出电调坏了的原因在哪,而不是想着逃避还是不逃避

网友:
 换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做的是找出电调坏了的原因在哪,而不是想着逃避还是不逃避

我怎样才能找到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换了FUTABA 6ex,现在矛盾的很。飞吧,半年里三个wfly接收器坏在我的机机上,万一是电调出了问题,futaba也在劫难逃;不飞吧,多冤呢!各位高手前辈帮我想想办法吧!怎么才能确定电调没问题呢?

您好!
     请问您飞的是直机吗?如果是450CCPM的请一定用BEC3A的电调。这样会稳定很多。

网友:
其实一个好的电调也是很有价值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