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PRO得球头扣 太紧!

楼主(2007-07-07):
SJM PRO得球头扣 太紧! 即使把球头螺丝去掉 也依然很紧 比起亚托的 球头 紧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 影响飞行吗?

网友A:
太紧肯定不好啊

网友B:
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C:
靠!PRO的球头扣紧,V2的球头扣却松的要命,我的副翼杆上的两个球头扣飞的时候竟然从球头上甩脱出去了,还好球头上有一个限位的。调了一个角度才把间隙弄小些。
把球头扣撇一下吧,撑大一点。太紧肯定不行的,会大幅提高电机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