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的化学结构稳不稳定

楼主(2007-07-07):
谁能帮忙解答我
臭氧能否保存,如果不能长时间保存——它的产生装置简单吗?

网友:
发生装置,应该是通电喇,两个电极 分开一点然后发出高压电弧,这样应该可以发生到,,因为我的显示器就是这样生成的~

网友:
有刷电机电刷产生的臭味就是臭氧

网友:
嗯,,电火花得生成就伴随着,臭氧,电压高,生成得臭氧浓度大,味道就开始受不了了~

网友:
对电弧产生臭氧,保存就不知道了

楼主:
电弧产生的效率高吗
大家知道‘洗衣机’的具体技术细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量的臭氧味道是清新的,让人精神气爽。
有刷电机产生的臭氧浓度是不是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量的臭氧味道是清新的,让人精神气爽。
有刷电机产生的臭氧浓度是不是很高啊?

随便找个玩具上的小电机,电压接高点转。气味自己闻以下,呵呵

网友:
电子市场一般都有臭氧管卖的。。。。。。。。。是室内空气清新器用的

网友:
我天天早上开显示器,都有臭氧出来,,,显示器老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了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漆和润滑油的臭味

楼主:
夸张的能源——臭氧燃料电池

大家知道臭氧有很强的氧化性,如干洗衣机就用到它。
进一步想像一下,几乎所有的有机物都能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就是
大自然中取之不尽的能源。夸张一点:我们出去旅游-什么也不用带——摘片树叶就可以了。
当然也许需要经过适当提纯——但是,如果结合病毒/细菌电池,我想它就有 普用性,而且不需要
目前燃料电池那么精密——前提是不要让臭氧把病毒杀死。
但就不知耗电比产生的臭氧还少——产不支付

楼主:
松树能产生臭氧

大家来完善一下它的知识
走进松树林里,会感觉空气清新让人精神气爽那就是松树产生的臭氧。
医院建在松树林里能有效提高病人的康复能力,世界上就有多家医院有这样的应用。
谁是生物学的——群策群力

网友:
臭氧O3对人体是有害的。。。。大量吸入会导致中毒,和一氧化碳症状一样。
家里用的空气清洁器是负氧离子,带臭氧功能的一般是用于空气消毒和去除甲醛异味,释放臭氧时建议人离开房间。

楼主:
能否用它制造燃料电池。现在的燃料电池是需要固体电离-电解质的,(离子交换膜——就是氢必须失去一个电子才能穿过去)
而它涉及到铂等贵重金属,更难的是纳米级的制造工艺技术。能不能不用交换膜或者其它难度比较底的形式。
能否利用臭氧的强氧化性制造介于燃料电池与化学电池之间的全新类型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