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效大讨论

楼主(2007-07-07):
各位大大,谁有方法高效降低尾气温度

网友:
 单纯减低尾喷口燃气温度是错误的研究方向,做隔热层是另一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贴回到这里比较适合

首先,你是做什么喷,如果是涡轴,那么可以用热交换器,把燃气热能再次利用,但如果是做涡喷,那么做就得不偿失。
这个首先要明白发动机的推力是怎么形成的,由于燃烧加热,使气体膨胀,体积增大,但发动机内维持恒压,所以燃气必须以很大的速度向后喷出,形成推力。如果降低排气温度,即使是降低喷管之后的温度,都会令燃气体积收缩,这样燃气速度就减小,推力锐减。可见,降低燃气温度(无论何处),涡喷产生推力的机理就会被破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也    降低废气温度是为了利用-节能,同时加大气流量。因为要降低尾气就要更多的气体参与-
降低温度——分摊  吸热。就像涡扇——只是它-并不完全

还有更疯狂的设想:激光冷热迁移-太空喷气发动机,类似于离子喷气发动机。

——圆锥形头尖开小口、如果气体在体内热膨胀你说它往那个方向运动——虽然那个缺口会漏气。
——燃烧的能量并不是都用到了气体向后运动上,大量的热散,还有很多的漩涡和扩散。也就是说并不是单方向的理想流体。
——知道机翼的热增升效应吗?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动机内维持恒压+气体积收缩
——其实燃烧这时候膨胀的气体对燃烧室前壁的压力已经形成
再来是引入气体热交换-这多出来的冷空气再膨胀
冷却会产生低压只会使高压燃气更快的喷出,积压还会有效减少涡流、声波、扩散也等于把这些能量消耗利用了

网友C:
你说的不是降低喷口燃气温度,而是增加喷口流量,这个就需要用风扇+低压涡轮的办法,但是对微喷来说,这种工艺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网友:
另外,恕我孤陋寡闻,请问什么是“激光冷迁移”你说的这个技术好像是万能的,做涡轮叶片也能用上,又能直接产生推力。
还有,你说的离子发动机,我学飞机进系统原理时也接触过,但说的都是在外层空间失重条件下为卫星提供长时间的小推力,其推力只有几牛顿(比我放屁的推力都小),不知道你的“激光冷迁移”技术如何能将这种发动机用在大气层内的航空器上。

网友:
引進大量氣流來降低排氣溫度,這是大多數引擎想要的結果,可是要吸進大量的氣體,渦輪就必須做更大的功,才能讓壓縮器轉的更快,或是帶動更大的壓縮葉輪,要渦輪功率加大,唯有注入大量的燃油,如此一來熱量也會升高,引擎是個熱循環,要的是整體的匹配,不能單純從某一的點來看它,

网友:
降低出口温度能提高燃烧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升温提高压强、降温低压,——热端向冷端运动,另一种说法-热扩散,多极可以串联起来。就因为电压产生的推力底,所以才想出这一概念。不过这暂时不是我们能实现的,暂不讨论。有兴趣的加我qq,我不在这里浪费大家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参照涡扇吧,现在给你一瓶热气,你能把它的能量利用吗?

这样明白吗,大家明白吗,够通俗的啦

楼主:
超简单喷气推进器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不是降低喷口燃气温度,而是增加喷口流量,这个就需要用风扇+低压涡轮的办法,但是对微喷来说,这种工艺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可以可以。我还想更简单的呢。

改进打火机——喷嘴、开关,锥形瓶。原理是这样的——首先瓶里有冷空气(开底口,前小后大)然后火焰喷入瓶里。冷空气膨胀。
-由于前小后大所以它只向前。当然要维持前进还需要进新空气,前面要加扩口(罩)。前进的速度越快越好(造成冲压——进气)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很有探究精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我还想更简单的呢。

改进打火机——喷嘴、开关,锥形瓶。原理是这样的——首先瓶里有冷空气(开底口,前小后大)然后火焰喷入瓶里。冷空气膨胀。
-由于前小后大所以它只向前。当然要维持前进还 ...

你这说的是冲压发动机还是脉喷啊?
单一个锥形瓶并不能使气体向哪一个方向流动,如果气体膨胀,那么瓶前后的压强是一样的,所以两边都会出气。
恕我直言,我猜你是正在读小学吧?以上道理初中物理第一册中的“气体的压强”一章中就会讲到。

楼主:
智慧大喷发

“要维持前进还需要进新空气”就是你说的那前也出气的意思。但出气不等所以前进-加扩口(冲压所以
瓶颈处的压力还是大于后的(喷口)速度快的话还能维持进气。
在之前刚刚想到一个新方法:燃气从喇叭扩口边处喷进,以形成旋转的风(旋风)
想到龙卷风,哦
——应用龙卷风的原理-旋转加高温底气压(中心)可以形成低压,那么冷空气就从中心吸入,加入旋转,边旋转边加热   压强边作用于壁。
哈哈。太好了。大家允许我自我得意一下。哈哈、再笑。
禁不住马上要去试验啦

楼主:
绝妙的主意呀,大家同不同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维持前进还需要进新空气”就是你说的那前也出气的意思。但出气不等所以前进-加扩口(冲压所以
瓶颈处的压力还是大于后的(喷口)速度快的话还能维持进气。
在之前刚刚想到一个新方法:燃气从喇叭扩口边 ...

你说的方式在大型涡喷中很常用,你所说的喇叭一般被称作“锥形火焰稳定器”。但这个旋风的形成机理比你所说的要复杂,首先是在锥形火焰稳定器后面形成低压,进而有气体回流,形成著名的“卡门涡列”,然后才形成你所说的旋风。

但是对微喷来说,锥形火焰稳定器太大了,它会挤占原本就不大的燃烧空间,使燃烧不充分,更糟糕的是由于空间狭窄,甚至于根本就建立不起回流区。

网友:
回复 网友F:

渦扇跟一瓶熱氣有什麼關係阿,渦扇也需要渦輪來帶動,不是吹風就自轉的,要大家討論也要提一個正確的方向及認真看待的態度吧,那是這樣無理頭的隨便說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维持前进还需要进新空气”就是你说的那前也出气的意思。但出气不等所以前进-加扩口(冲压所以
瓶颈处的压力还是大于后的(喷口)速度快的话还能维持进气。
在之前刚刚想到一个新方法:燃气从喇叭扩口边 ...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方式在大型涡喷中很常用,你所说的喇叭一般被称作“锥形火焰稳定器”。但这个旋风的形成机理比你所说的要复杂,首先是在锥形火焰稳定器后面形成低压,进而有气体回流,形成著名的“卡门涡列”,然后才形 ...

他说的那不是火焰稳定器,这种想法NASA曾经进行过实验,最终结果是,效率过低及无法维持燃烧,气流之所以旋转, 也必须由力的作用,那么就需要设计让其燃烧后的力能够带动其旋转起来,但同时也消耗着能量,这样一来,在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效率一低则连自己都难维持运转,否则就得用高燃烧热值的燃料,这就没有价值了。至少在目前这个方法建立之下的已经没什么价值。

另外一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涡轮引擎要的是涡轮前的温度而不是涡轮后的温度,前的温度具有显力的特性,而后面的则是最好没有的。

换个角度说,引擎之所以产生一个方向的力,可以说是由于排气作用产生,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气作用产生,只要气流能够顺畅流走,则已经存在推力,

但喷射热量应当少,这样更多的转化为动能,效率才会提高,但前提是不影响排气。

网友:
另外,等离子引擎,产生的推力几牛顿仅仅是对于单支电离管而言,而N多组合之后就不一样了。而且放屁不可能有几牛顿的推力,无论这是对于真空还是对于101千帕环境都如此,几牛顿可就有几百克的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不过切实是(一瓶热气能量怎么利用,也自只能这样说——明白)这样的。并没有任何个人情绪因素。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個人智慧不足,還希望您說明清楚,一瓶熱氣能量怎麼利用,跟渦扇有什麼關係,我確時很想知道,請您不吝指教吧.

楼主:
变成讨论我的创意啦,大家有兴趣继续

‘效率过低及无法维持燃烧’是燃烧后火焰直接喷入——制造一个在罩子里的人工环境的旋风,中心底气压
吸气,由于冷空气加入受热膨胀合锥形向后斜面,所以气流向后运动也不会从后面吸入(膨胀越向后——中心压强高(得到补充)
我想效率不会太低,如果做一个大型的话(如飞碟形状的)模拟自然——力量会很大。

“换个角度说,引擎之所以产生一个方向的力,可以说是由于排气作用产生,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气作用产生,只要气流能够顺畅流走,则已经存在推力,但喷射热量应当少,这样更多的转化为动能,效率才会提高,但前提是不影响排气。”是呀,这里的原理已经不需要涡喷那么复杂了,而且也不是那概念范畴——那个整流罩(把气流整向后)不是燃烧室。燃烧只是为了提供少量的热量——也可以了、一定的气体喷出流速。整流罩的弧度吹出旋风,旋转的离心力和加热膨胀对锥体斜面产生压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天啊—放过我把。
假设这气体是流动的(涡喷确实是流动的)喷气抽气机知道吧——冷空气被加热膨胀作用锥形罩——推力

网友:
还是使用法师的瞬间移动吧 不消耗能量的

网友:
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放暑假了……

网友:
冷眼旁觀~

楼主:
大家好

重新回到主题,开动脑筋,不行——那就绞尽脑筋吧

网友K:
放屁的推力太小,用P=mv公式算,约千分之一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放屁的推力太小,用P=mv公式算,约千分之一牛

 有这种计算方式??不是还要计算压强差,喷口的形状吗??好象蛮复杂,不过真正测量实施起来也比较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放过我把。
假设这气体是流动的(涡喷确实是流动的)喷气抽气机知道吧——冷空气被加热膨胀作用锥形罩——推力

引用 网友H:
個人智慧不足,還希望您說明清楚,一瓶熱氣能量怎麼利用,跟渦扇有什麼關係,我確時很想知道,請您不吝指教吧.

引用 楼主:
你好。不过切实是(一瓶热气能量怎么利用,也自只能这样说——明白)这样的。并没有任何个人情绪因素。

这个热气好象的确不可以直接利用。。。因为这个潜热好象的确不好利用呀。。。如果通过其他方法,那就不属于轮机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假设这气体是流动的(涡喷确实是流动的)喷气抽气机知道吧——冷空气被加热膨胀作用锥形罩——推力

网友:
可单纯的热气怎么流动??比如用个瓶子装一瓶温度达到500K的氮气,这怎么利用?

空气被加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需要一个理由,也就是他为什么被加热,被谁加热,比如燃料。

楼主:
有什么想法就要说,有好想法的更要说,有好灵感请直说,凑热闹的请不别乱说,大家讨论。

楼主:
空气-氧气够吗?不如想想节能加力如何?如果喷出的不是油-而是冷空气-冷空气受热膨胀-又降低了第一级的尾气,有效降压-使第一级喷气更快更顺畅。就像又一个涡轮,只是它不是燃烧加热,而是
用利废气加热。

请看加力燃烧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