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POWER 3300KV 烧了

楼主(2007-07-07):
Z-POWER 3300KV

线是0.25 十条并绕 5圈 三角接法

也用0.25耐高温的

哈哈 话感快就绕好了

接好了一边线

反过来

特写

安好了

网友:
厉害啊!转起来了吗?

网友:
好功夫,佩服!!!

网友:
家伙够专业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不同漆包线的质量,铜的纯度是多少N的?会不会影响到性能?

网友:
强,烧了的马达自己修复

网友:
手工一流!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Y型接法

网友:
不知道转了起来未有?你自己拗线KV值还是3300吗?

楼主:
那肯定能转起来啦
估计KV值和功率跟以前一样 没东西测量只能靠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线是0.25 十条并绕 5圈
疯了吗?

网友B:
LZ没搞错吧?
这是丫型接法,不是△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没搞错吧?
这是丫型接法,不是△接法!

 这正是丫型接法

网友:
咋样把锭子从座上取下来的

网友:
建议三角接发``星型适合底KV

网友:
呵呵,绕得挺整齐的呀!!!

网友(2007-08-06):
厉害啊,我的冰峰雷电R35烧了,能帮我绕绕吗,还有Z-POWER 3800KV 能上14.8V电压吗,谢谢

网友C:
楼主的手工不错,但提出第一手数据是角接,到最后是Y接,电流和马力都下降哦!!!!

网友:
楼主快来回答问题啊,想学习

网友:
想知道LZ是咋样把锭子取下来的?

网友D:
不是听说这电机低温力量大吗?LZ是怎么把电机烧掉的?

我也有一个和LZ一样的电机,全新的还没用过,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发现启动有点困难,即使正常启动也是很暴力的启动!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电机空载温度。11.1V,全速运转下,几秒钟内就可以感觉到电机开始“发烧”了,我没有条件测试具体温度有多高,但可以肯定不少于45度。如果飞下来那不是可以烤鸡蛋了吗?

网友:
建议改绕!0.25线8线并绕7--8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手工不错,但提出第一手数据是角接,到最后是Y接,电流和马力都下降哦!!!!

记错了Z-POWER 3300KV 是Y线的
之前绕过一个冰峰雷电450R35   是7条并绕8圈三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听说这电机低温力量大吗?LZ是怎么把电机烧掉的?

我也有一个和LZ一样的电机,全新的还没用过,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发现启动有点困难,即使正常启动也是很暴力的启动!

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电 ...

是电机里入住了个小介子 卡住才烧的
用好*40就很好启动 电机也很好用 很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机里入住了个小介子 卡住才烧的
用好*40就很好启动 电机也很好用 很暴力

这电机确实很暴力,但电流嘛…………
小声的问一下,LZ的电机用来飞什么动作的,飞下来后烫手吗?如果不做动作能飞几分钟啊

网友E(2008-03-13):
加热,在放冷水里一下,上台钳小心地转一下,就松了,就能分开了,我的就是冰峰雷电450R35 ,看了这贴子,试着自己弄一下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G:
我关心它是怎么烧的,用来载人不就惨了

网友H:
看图是Y接,如果是角接是首尾相连,出线是两根,这种把星点接在一起再出线就是Y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