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能谈谈半浸浆和全浸浆吗

楼主(2007-07-07):
它们各有什么特点,各实用何种环境,要装条船了。

网友:
看来斑竹要顶置一些帖子了,
有谁一起来,开一个扫盲的帖子~

网友:
简单的说,按安装位置分,如果安装在船身正下方靠后位置的,应使用全浸的,如果安装在船尾斜后方,应该使用半浸;通俗点也可以理解成在从船的正上方看下去,在投影面积内安装的是全浸,而在投影面积外安装的是半浸。从外观上区分非常直观,半禁的桨看上去像切掉一块,而全浸的外形非常饱满。在选择时并不一定就必须如此,还要根据你的具体船形和具体动力选择而决定。

楼主:
如果把全浸浆也放在船的后面,也就是放在投影之外,不放船下面

这样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
原则上讲,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肯定不同。但这种不同的程度要看你的船身结构、形状、重量、长度、使用动力、重量分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你不追求高速度,那用什么无所谓。如果你一定追求速度的话,那就要好好对船本身及桨多下些工夫了。

网友:
全部泡在水里的叫全浸
一半泡在水里的叫半浸
不知道是不是该这样理解的

网友:
7楼,并不象你那样理解。其实从桨的外形最好区分,全浸的外形饱满,桨叶圆滑;而半浸的桨叶有一边是齐的直刷刷下来的。两种桨都会全部没在水中。还是那句话,怎么用没关系,看你追求什么。这里面并没什么一定之规,如果条件允许,同一条船,你可以两种桨分别实验,到时就看出区别了,要么是速度,要么是水花大小,要么是转向灵敏度,要么是行船姿态,等等吧,你也可以问问玩过的朋友。

网友:
据说同样直径的半浸比全浸负载小,因此可以加大直径提高效率,另外半浸不容易产生空泡,可以承受更高的转速(或更大的桨面压强)运转。

网友:
全浸,限制浆大小,半浸不限

网友:
我突发奇想,借题发挥,有没有模友做仿真的螺旋桨。一定要按照真正的船,比如某军舰、快艇、或破冰船的螺旋桨按比例完全仿造。注意真正的船因为船本身用途的不同因此螺旋桨也大不相同,然后装在遥控模型上实验的。静态的可不算呀。如果有高手在,我看北方的朋友最好做大点的破冰船,再配几条捞碎冰的救援船,这样冬天也能玩。南方的朋友做登陆艇,然后配机器人,遥控的那种,现在有卖,罩个人形,玩登陆演习。真正的船舶有电的和内燃机的,还有就是核动力。有没有懂核技术的,也爱玩模型,搞个核动力模型......纯粹猜想,估计有也没人承认。

网友:
呵呵,学习了!回13#,登陆艇可以参照玩具的那种水陆两用的来做嘛!

网友:
老停留在这个水平,看老贴。不是放假了吧

网友A(2007-09-17):
那小弟想请问,半浸桨在工作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就是半浸桨在工作时是全在水里还是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或者有百分之几露出水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小弟想请问,半浸桨在工作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就是半浸桨在工作时是全在水里还是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面,或者有百分之几露出水面?

这个可以望文生意,全浸就是桨在工作时100%泡在水里,半浸就是50%泡在水里,半半浸忘记了是25%还是75%了

网友:
半浸是75%碰水好像是~

网友:
 我是後後輩,但又想談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工作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這句說話問得非常好! 若要分在工作时是半浸桨或是全浸桨呢?那就先要分船種設計予工作时間水平線在船的那裡分割,再配合桨的中心點被你放至予那個適當的水平線位置,希望這樣可給問題有一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工作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這句說話問得非常好! 若要分在工作时是半浸桨或是全浸桨呢?那就先要分船種設計予工作时間水平線在船的那裡分割,再配合桨的中心點被你放至予那個適當的水平 ...

听了大家的回答,我到觉得这个问题好象问错了,因为如果要精确的控制螺旋桨在“工作时”的状态好象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攻角、重心、船体重量、发动机功率、螺旋桨尺寸等等... ...!其实我是想问半浸桨不工作时所处的水下位置,或者说不工作时半浸螺旋桨在水下的深度!还有就是输出轴位应该和船体在水下的哪部分“一条线”或者比“它”“高和低”?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桨在不工作时所处的水下位置" + "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攻角、重心、船体重量、发动机功率、螺旋桨尺寸等".........在想這些問題可能是對你有著自我行騙!原因是當"不工作时;桨放在什麽地方或位置它都是不工作的,所以桨在那個位置都是要由或當它工作时的情况去考慮,工作時也需考慮三個狀態(1. 頭段 2. 中段 3. 尾段), 固此,答案可能是上述所說的"先要分船種設計予工作时間水平線在船的那裡分割", 如果你沒有設計圖示或是未能理解那個種類的船用那個原則設定;將不能找到(半浸桨)的適當位置,只因設計不同的船有著不同的位置。
另你所考慮的(很多因素)是對螺旋桨在水下的深度沒有直接關係的,假設你將所有你所說的因素做錯了,那都不能改變你已正確設定的浸桨位置,正確的浸桨位置功效是出現正確航姿,正確航姿可推展你的速度至極限而已!

网友(2007-11-22):
引用 网友B:
  "桨在不工作时所处的水下位置" + "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攻角、重心、船体重量、发动机功率、螺旋桨尺寸等".........在想這些問題可能是對你有著自我行騙!原因是當"不工作时;桨放在什麽地方或位 ...

网友:
解釋得非常到肉,利害!利害!

引用 网友B:
  "桨在不工作时所处的水下位置" + "要考虑很多因素,尤其是攻角、重心、船体重量、发动机功率、螺旋桨尺寸等".........在想這些問題可能是對你有著自我行騙!原因是當"不工作时;桨放在什麽地方或位 ...

网友:
哦!哈!哈!哈!

 船槳不工作時在我包里因它要跟我上班哦

网友:
全浸和半浸我用半浸浆的玩具船做了一下试验。我抓住船头,把船尾往下压时感觉推力没有在半浸时大。把船尾往上抬一点时,推力大,水花大。我喜欢半浸的浆。

网友(2008-06-16):
核动力........您是在说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