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多了

楼主(2007-07-07):
因为担心大奖会飞掉,所以在横轴上多用了些螺丝胶,结果两头的螺丝撤掉了,可是横轴和轴承粘在一起了,怎么也弄不下来,想用热风枪吹,又怕把轴承里的润滑油化掉,请指点!

网友A:
加热横轴

网友B:
下来就不叫螺丝胶啊 呵呵 用火烧横轴啊!·要不来点有机溶剂泡泡 没实验过 可以弄点螺丝胶 看看到底怕啥

网友C:
螺丝胶应该就是厌氧胶吧~

网友D:
螺丝胶多了是挺可怕的..``

网友E:
横轴上什么胶啊?? 把锁横轴的2棵螺丝螺纹上上点就行,还不能多,否则会粘死轴承的!! 现在你只有加热,然后用另一跟横轴对准此横轴,慢慢的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