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发动机

楼主(2007-07-08):
给点意见吧
电机是电吹风上面拆下来的,线圈用0.4MM的线从新绕过的
风扇是拆CPU风扇的

网友:
效率太低了啊

网友:
只能当强力CPU风扇用,模型上没戏.

网友:
优点: 外形十分好看

缺点: 还是风扇 不能作动力使用

网友A:
外形好看!
多重?

网友B:
那个线貌似细了很多

网友:
还是留着当散热风扇吧,作为动力应该不行。

楼主:
看样子还是不合格呀
我接5V的电源试过了的
风力好大的,比原先的吹风筒还大,而且我打算用作动力的时候上9V的电源
我是打算用来驱动我的小泡沫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形好看!
多重?

有多重我倒是没称过
外形我觉得还过得去,应为材料不够的缘故,所以上面出现了接痕,光洁度也不够高
有明显的夹痕
我是用铝合金车的,自己车的哦
里面支撑电机的3根筋条是我用钻床和锉刀慢慢挫出来的

网友:
去买个无刷的涵道吧!  只有屁点大拉力却有几百到几千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线貌似细了很多

是细了点,但是却是镀银的哦
而且也能承受很大的电流

网友C:
是特氟龙的耐高温线,是可以承受比较大的电流,因为它不怕热. 不过也是有限度的,而且线细了内阻会比较大,损耗也比较大 在这种超低压的场合这点损耗是很可观的.

网友:
这个叶片是右旋的,风从电机端进,叶片端出,涵道起不到作用。如果换向运转,叶片振动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特氟龙的耐高温线,是可以承受比较大的电流,因为它不怕热. 不过也是有限度的,而且线细了内阻会比较大,损耗也比较大 在这种超低压的场合这点损耗是很可观的.

老大也知道这种线呀,镀有银的损耗应该不会很大的

网友:
可能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网友D:
自己测一下拉力吧,拉力够大就行,不够大就不行,不用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测一下拉力吧,拉力够大就行,不够大就不行,不用问别人

我也很想测一下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测呀?能告诉我吗?

网友E:
把它固定在弹簧称上,开动,称子应该会到着转,那个就是拉力了

网友F:
作动力使用恐怕不行!

网友G:
不是打击你哦!感觉还是个电风扇!这个风扇的效率不高的!

网友H:
这么多人都说不行,可是怎么都没人说说为什么不行呀

网友I:
涵道发动机的叶片直径小,所以对叶片和涵道的气动外形是很讲究的。普通风扇叶片主要是扰动空气而不是产生推力,所以估计不行

网友H:
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