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朋友的螺丝被厌氧胶粘死的,特别推荐个胶水

楼主(2007-07-08):
飞固定翼的朋友可能会很熟悉,就是粘KT机的“泡沫快干胶”,才几块钱一支。上螺丝前,用牙签挑点涂到螺丝孔里,或者在螺纹上粘点再上螺丝,因为这个胶粘性比较高,起到防松的作用,干了之后却不会变硬,拆除的时候很容易,再也不怕胶水粘死拆不掉了。我现在所有与金属固定的螺丝都用这个胶水,从来没掉过一颗螺丝了

网友A:
不错,试试,谢谢推荐,

网友B:
OK,有空我也试试,顶一个!

网友C:
T43放得太多我今天也废了一个小零件

网友D:
涂好胶水活动活动嘛. 厌氧胶接触到空气就不会干了.

网友E:
我用的是2。5元/听的粘得牢。也是很好用的呀!·

网友F:
我一直用适量的502

网友:
厌氧胶有两种:粘螺丝的必须用中强度的,即通常的锁紧型的,如24x系列的;粘轴承的要用高强度的,及锁固型的,如4xx系列的;
当然,您可以直接说是螺丝胶或轴承胶;
千万不要贪图高强度,否则一定会出现之后维修无法卸下来的问题;

不提倡用502或其他的胶水,尤其是大桨或悬翼头,本来就是比较容易更换,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万一没粘牢射了或粘的太死都不合适;通常的厌氧胶不是很贵,关键是型号要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T43放得太多我今天也废了一个小零件

T43不知道是哪个?我的标号是R48和T22,我估计您是用错胶水了:R48是高强度的,用来粘轴承的,T22是螺丝胶,如果用R48粘螺丝不废才怪呢-----只要您上的足够多;

网友G:
厌氧胶不是粘死,说明的,厌氧胶拆除的时候要加热的

网友:
我手头刚好有一支,试一下!

网友:
螺丝胶想拆简单,拿电吹风狂吹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24楼说得对,我们常用的螺丝胶、502都怕热,尤其是螺丝胶,502好像它的有效温度在85度以下
其实用什么胶都无所为,因为是金属件如果胶过多,不好拆时千万别蛮干把螺丝头搞坏,可以用防风打火机或者电烙铁对螺丝或丝扣部分进行局部快速加热再趁热差卸,就搞定了 。
只是要注意以下六点:
1、加热时间不能太长;
2、金属件上如果附带塑料件或轴承等时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温度、时间;
3、加热、拆卸动作要快;
4、所用的螺丝刀钢火要好且一定要和螺丝头配套,不可蛮干 ;
5、本办法不适用于拆卸横轴螺丝 ;
6、东西烧变色、变形、金属件烧退火了、手烧到了等等等....别找我

网友:
好东西值得试试,-------------------------每一次都是以为可以拆下,就不去加热,往往搞到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厌氧胶不是粘死,说明的,厌氧胶拆除的时候要加热的

高强度的厌氧胶需要加热,这是说明书上特别有注的;但粘螺丝用中强度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加热,设想您的直机不小心是塑料件,加热试一下;米人例外,我不是米人;
所以,选合适的胶水就可以了:粘螺丝用中强度的就好了----拆是稍用力就可以了;粘轴承用高强度的就可以了;
两瓶厌氧胶并不是很贵:好些的50g才30多米----够用好几年的了;

所以不同意随便找些厌氧胶一粘了事,尤其是自以为聪明的用502去凑合-----然后再“用火攻”的方式;

网友:
要让更多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