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鷹電調

楼主(2007-07-08):
誰有黑鷹POWERTECH BS35A電調說明書

网友:
这个电调只能设刹车的开和关,没有别的可设的功能。我也是自己试出来的,接通电源前油门杆放到最大,通电后再拉下来,可以打开刹车;再来一次,就是关刹车。这电调非常暴力,线性也很好,非常不错的!

楼主:
最近換過控後(6EXHP)感覺馬達出力沒以前好,油門桿最高但是聽聲音好像上不了,換了其他馬達也一樣,不知何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換過控後(6EXHP)感覺馬達出力沒以前好,油門桿最高但是聽聲音好像上不了,換了其他馬達也一樣,不知何原因

应该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如果能知道怎么学习行程重新学习一下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6EXHP的學習行程如何重新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