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

楼主(2007-07-08):
大家好我的XXD 2212
电机
短路了 通电就发烫 我想自己修修
不知道因该怎么修好 请个位前辈指教一下
就是把 饶线圈 的过程 说一下 怎么换线圈

网友A:
翻翻老帖吧!

楼主:
能给个连接吗?

网友B:
怎么拆的 怎么绕,最好做个记号 ,画个图,要不你绕不上去的

楼主:
从来没有拆过 想请帮忙 指导一下

网友C:
坛中只有黄金屋

网友D:
原帖由
黄胖子
于 2007-7-9 10:06 发表
坛中只有黄金屋

楼主:
想问黄金屋的路怎么走?

网友E:
你要测下是哪两根短路,记下原来的绕法然后再拆.连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5%C4%C8%C6%B7%A8

网友F:
xxd的电机很难拆下来~~

楼主:
电机好像很难拆

网友G:
坛中也有颜如玉?

网友H:
如非接頭假焊
那80%是內部斷線
且都斷在內部線圈&粗電線交接處

楼主:
问题是这个电机很难拆 想绕线都 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