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松汽油机高低速油针的调整(已解决)

楼主(2007-07-08):
我的一艘26cc小松O艇,在磨合的时候待速不稳,所以试着调整油针,后来才发现固定化油器的两个螺钉松了,紧固后发现高低速油针已经乱了。多次调整后发现高速上不去,请各位高手支招!
 现象:待速正常,中速能稳定运行,高速出现速度下降或者熄火

网友:
油多了,主油针减少~
有弹簧得螺丝,不能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艘26cc小松O艇,在磨合的时候待速不稳,所以试着调整油针,后来才发现固定化油器的两个螺钉松了,紧固后发现高低速油针已经乱了。多次调整后发现高速上不去,请各位高手支招!
 现象:待速正常,中 ...

化油器上有L,H两颗调节螺钉,L是调低速,H是调高速的,你现在待速正常,那就把H油针往里调到底,再回调1.5圈,然后慢加大油门,直到声音不正常的位置后回调一点,这时调H,你会发现某个点摩托的声音变得轻松有力,反复几次,就会到达最优风油比位置.
如果你的低速不满意,给我留言,我再教你.

网友:
应该是富油死火~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教,我也知道富油了,因为一加速排气管的烟很浓,原来加速的时候烟很淡的,但是就是不会调。
我是这样调的油针,各位前辈看看对不对:加大油门螺钉,H、L油针放在一圈位置,启动汽油机,调整油门螺钉到一定的待速,调整 L 螺钉,找到最高速位置,再调整油门螺钉,降低待速到一个适当转速,再调整 L 螺钉,精调最高转速位置。然后加大油门,至速度不能再升高的油门位置,调整 H 螺钉,使得转速达到最高,再加大油门至速度不能再升高的油门位置,想再调整 H 螺钉.......
问题出现了:这时油门推不上去了,汽油机富油熄火!!!!
感觉:调整的时候,H、L油针相互影响,很难调准。
          说明书上说油针位置  H:1.625圈,调整范围正负0.25圈
                                          L:1.0圈,调整范围正负0.25圈

网友:
大概摇杆怠速到1/3的位置由L油针调整,1/3以上就调H油针。汽油机的调整不会立即有反应,要过一点时间才会反应。一次调整不要过多最多不要超过1/8圈,然后逐步调整。正常情况下总的调整范围不要超过1/4圈。先调整L油针调到怠速最高速度在退一点保证不贫,再调H油针到转速最高,退一点保证不贫,然后调整L到H的过度,适当调整H、L油针令过度顺畅。调整好后怠速不熄火,推油门跟随好,高速上的去。正常运转的引擎不要随意调整,要真正了解机器的贫富油要运转一段时间拆下火咀看看火咀的燃烧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我按照你们的经验再试试,然后再来报告。

网友: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

谈谈我的亲身感受!发动机怠速不稳或没有怠速得原因:1化油器内部脏(清洗)2化油器到发动机之间得连接部分轻微漏气(做新垫加密封胶上紧)3发动机进气口下面得小孔和化油器节气门下面得小孔不通气(泵不上油了就)
我的机子头几天也这毛病,怠速很稳,慢慢加油可以但最大油门就不行了要不是转速上不去,要不是有转速没力量,再不就是灭车,怎么调油针也没用大油针松到家和锁死后退出1.5圈没大分别!同时小油针也参与高速调节!高速时动他也有反应!我换了两个化油器,效果还是一样,就彻底排除了化油器有毛病的可能性!再检查发动机输出轴和手拉轴,未发现有漏油痕迹,也排除了曲轴油封漏气得可能!怠速很稳说明压缩比是够的,也可以排除活塞 活塞环 缸桶的毛病!就这么个小小的机子咱们大老爷们还弄不了他?各方面都不漏气,压缩比正常就说明油路是没有毛病的!那么重点就放在电路上了!俗话说:火大不湿柴!火化塞点火弱就点不燃大量的混合气!也就有可能出现高速无力,高速上不去,高速油大灭车的问题!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拧下火花塞插上高压线,火花塞搭铁拉发动机观察跳火情况,应该是明亮有力的放电过程,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用它和我大脚车上的机子做比较发现火得强度差得很远!(一会我上一个拉火视频)快速拉动发动机用电压表量高压包两级电压还不到3.5v,这就是毛病所在了,用细砂纸把发电磁盘及上面得感应线圈两级表面打磨干净,再重新调整间隙,间隙一定不能大,大一点,发电量就上不来!(我的办法是在两者见插入一张薄薄的纸再把感应线圈上紧,取出纸后磁盘可以转动轻微摩擦都是可以接受的)再量发电量,一下提升到6v多!火花塞打火也强多了!装好机子带船去试车!我都不撒谎你给我俩小时,我能开拉斯维加斯去!
希望对你有帮助!确定化油器部份不漏气的情况下检查下电路吧!我在拉斯维加斯等你!

楼主:
哈哈,哥们,有一定道理,我开始还以为火花塞坏了,还去买了两个NGK的火花塞,但是还是有问题。我看到火花塞的跳火也不强。明天我也测量一下电压。
但是你在拉斯维加斯是时候看看签证有没有过期,哈哈。。。。。。

楼主:
今天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解决了问题,由于是大家的经验,所以我把解决的过程介绍一下:
1、启动:我先以H、L各一圈启动汽油机,如果待速不稳就加大一点待速螺钉,再启动。
2、调整低速油针:预热一会儿后调整L油针,找到汽油机待速的最高速位置。适当调整待速螺钉,让汽
                                 油机保持一个适当的待速。再调整L油针,找到汽油机待速的最高速位置。由于汽油机
                                 的中速是两个油针一起作用的,所以慢推油门,注意转速,发现转速有上不去的现象的
                                 时候,稍微减少一点油门,再精细调整L油针,你会发现中速会逐步提高。然后再加大
                                 油门,再找有没有速度上不去的油门位置,重复上面的调整。
3、调整高速油针:把油门推倒中速,调整H油针,找到最高速位置。再推油门至全速,调整H油针,让汽
                                  油机出现最高速。然后把油门降到待速,用不同的速度加油门和减油门,看转速的跟随
                                  性好不好,应该转速没有明显的滞后。否则重复高速油针的调整。
4、精细调整:关闭汽油机,重新启动。应该很好启动,否则整个全部重新调整。启动后,看油门跟随性好
                          不 好,如果都不错,就再加大H油针八分之一圈,再看油门、转速的跟随性好不好。这时应
                           该 看到汽油机在加速的时候排气管有淡淡的青烟,恒定最高速的时候基本没有明显的青
                          烟,转速稳定有力。
5、注意事项:调整过程必须加水冷,耳朵最好加噪音防护。
最后再次感谢对我指导的朋友们!!!

网友:
借宝地请教大家

我的26cc小松清洗化油器后发觉按那个化油器的油泵上不了油,要把油针调得很小才能上油,也不好启动!(化油器我清洗过过很多次,应该不会搞错),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2008-03-18):
打个记号

打个记号

网友:
先占个位

网友:
借此请教一下,本人有一台26C新的连打火都打不着,怎么办啊??高手快指教指教!!!

网友:
如看不明可按CKY的回覆標题查看我的論文便有更多的资料

先作初步的调整!

1)火咀跳火的空隙0.6-0.7m/m
2)点火系統的空隙0.3m/m
3)汽油混合比例是否正確?20:1
4)化油器油路闭塞
5)油缸油路闭塞
6)高速油针不夠大,(因每欵發動机不同圈數,先大後收少)先约2轉後收少
7)油缸是否有水份在內?
有图或视频看和聽最好

网友A:
油的还这么复杂啊

网友B:
要是没難度的話!

引用 网友A:
油的还这么复杂啊

就不會引得这庅多人着迷啦: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不會引得这庅多人着迷啦:loveliness:

 迷人之处,必有烦人之处,哈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也许就是乐趣所在。

网友(2012-01-09):
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好帖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