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充电器简易说明

楼主(2007-07-08):
面板各按键功能:
BATT TYPE(电池种类选择键,如长按2秒可进入充放电记录查看状态)

DEC INC(加减选择键)
← →
(充电.放电.循环充放电及循环次数,充放电电流,放电终止电压选择LILO电池,LIPO电池选择;电池电压选择)

ENTER(确认键,长按3秒进入充电状态)
----------------------------------------------
液晶屏英文含义:
NICD:镍镉电池
NIMH:镍氢电池
LILO:锂离子电池(可调电压3.6—18.0V)
LIPO:锂钋电池 (可调电压3.7-18.5V)
PB: 铅电瓶 (可调电压电压2-12V)
CHARGE: 缩写CHG(充电)
DISCHARGE:缩写DCH(放电)
CYCLE: 循环充放电
C-D: 充电至放电
D-C: 放电至充电
C1.2.3.4.5: 循环充放电次数,可通过← →键设定,最多可设5次
----------------------------------------------
充电器可记忆所有充放的每个种类电池最近一次充放状态,
操作方法如下:
充放电结束后或选定电池种类后,长按“BATT TYPE”键2秒后即可进入,
(注意如果是充放电结束后查看,应先按确认键结束充放电状态)
进入后可按加减键选择查看内容。
内容依次为:

┏┉┉┉┉┓ ┏┉┉┉┉┓ ┏┉┉┉┉┉┉┓
┋充入容量┋ ┋输入电压┋ ┋充电终止电压┋
┋放出容量┋ ┋充电电压┋ ┋放电终止电压┋
┗┉┉┉┉┛ ┗┉┉┉┉┛ ┗┉┉┉┉┉┉┛
----------------------------------------------
试例:
接好电源电池(注意正负极,电源电流不小于5A)自动进入开机画面
┏┉┉┉┉┉┉┓
┋NICD CHARGE ┋
┋C=3.0A┋
┗┉┉┉┉┉┉┛
此时按BATT TYPE键NICD闪动 每按一次电池种类依次变换“NIMH LILO PB”
进入LILO后连续按加减键进入如下画面:
┏┉┉┉┉┉┉┓
┋LITHIVM TYPE┋
┋LILO┋
┗┉┉┉┉┉┉┛
此时按确认键LILO闪动,按加减键选择“LIPO” “LILO”电池。

选好电池种类后按加减键选择充放或循环充放,如选择循环充放进入如下画面:
┏┉┉┉┉┉┉┉┉┓
┋NICD CYCLE D—C5┋
┋C=3.0AD=0.5A┋
┗┉┉┉┉┉┉┉┉┛
此时按确认一次可进入一项设定,如按依次D-C闪动,此时按加减键选择D-C或C-D,选定后再按确认键进入下一项设定,全部设定完后长按确认键3秒后进如循环充放电执行状态,结束后充电器会发声报警。
----------------------------------------------
注意:
不要选错电池种类,锂电池.铅电池不要选错电压。

镍氢电池,锂电池不要选择大于1倍率充电电流,铅电池7A时以内,充电电流不大于3A

此充电器在充旧镍镉电池或长期存放电池时,因电池内阻大,在大电流充电时可能提前报警,然后自动转为小电流充电。

在充新镍镉电池或长期存放电池时,第一次充电可能因电池内阻大而不能及时停止,此现象经1至3次循环充放后可消失。(新镍镉电池充电时请监控充电状态)

此充电器内有温度保护,如放电时自动换500MA放电电流以内,此为自动保护启动。

网友:
怎样才能保证不回选错?忘了选将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