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3失控问题

楼主(2007-07-09):
新买的esky lama v3,飞了不到10次,前天离地50cm悬停,飞着飞着,机尾左右剧烈摆动,舵机乱动,,赶快关油门后jj就不动了,四合一led灯闪烁。过了半小时再开控插电,又好了,但过一两分钟,老毛病又来了。昨天开控电,插jj电源,刚起身去取控,jj一下飞了起来,把偶吓了一跳。赶快抓住jj断电后停了十几分钟再插电,又好了,飞了四五分钟,又有失控的征兆,不敢飞了。各位XD帮帮忙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控的电池是刚换的,会不会与jj的电池有关?

网友A:
晶体插得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插得紧吗?

接受的晶体还是控的晶体?

网友B:
控沒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沒電了?

控是刚换的新电池,满电

网友:
一般是没电或晶体没插紧,我的控就是把晶体从那个塑料盒里拿出来,直接插主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是刚换的新电池,满电

 .....

网友C:
呵呵 看看电池的连接线 的部分 有没有 接触不良  热缩管里有没有断的接头 天线有没有断的地方啊 1-2分钟出问题 搞不好还有热稳定不好的效果  在地面上 开油门看看有没有 过热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看看电池的连接线 的部分 有没有 接触不良  热缩管里有没有断的接头 天线有没有断的地方啊 1-2分钟出问题 搞不好还有热稳定不好的效果  在地面上 开油门看看有没有 过热的地方啊

那不是要把jj和控全拆开来个体检呀,“热稳定”指的是那些地方的热稳定,昨天是开控,插电之后去取控时失控的,好像和热稳定没多大关系啊

网友:
干扰!看看附近有没有干扰。换个地方飞飞试试~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控上天线到线路板的接线,看看是不是断了,如果断了的话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