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里面的录象文件除了在模拟器里面打开外,还可以怎么打 ...
XTR里面的录象文件除了在模拟器里面打开外,还可以怎么打开

楼主(2007-07-09):
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不准 ,或者

网友A:
只能在模拟器里面打开

楼主:
果真没人知道??????一遇到实际问题都躲了   顶上去,看到底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我不是人?

楼主:
果真每人知道?????元帅,,,大将 ,们 到哪里去了????   我就一直顶.侃侃是不是真没人能

网友B:
我有办法
先下载个 屏幕录像专家
然后打开XTR 播录像 然后屏幕录像专家就会录下来生成AVI文件
我做我的拳皇97专辑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A:
楼主固执了
XTR里面的录像根本不是视频流文件,除了XTR自己的3D引擎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