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E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以前在家里用12V 5A的电源用得好好的
昨天外场飞行用电瓶一充,
充电器
滚烫,可以煎鸡蛋了
拆下来回家用稳压电源就冲不了
电池
了,只有电源显示灯还亮
电瓶是10AH 12V的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3E 说明还推荐电瓶那 奇怪
看样子应该是烧了什么

楼主:
恩 可以接电瓶的
说明书上写的12V

网友B:
电瓶的 12V 不是普通的 12V 啊
他内阻很小 的 并且充满电的时候可以达到 13.5V 的
这样的比温压的要高出很多的 所以会发热的 应该接个 二极管限流和降压一下比较不错的

楼主:
 哦 那有可能是哪里烧了 郁闷

网友C:
多1伏多就不行了?3E这么娇气?我的2006从来都用笔记本电源的,19.6V,呵呵。肯定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和活动途中振动有关心。

网友A:
和电瓶的内阻应该没什么关系,那只能影响电瓶的最大负载电流,
不会影响用电器的电流

网友C: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D:
是不是接反了,不然一般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