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螺距设置求助,,,[图]

楼主(2007-07-09):
按照提示来分配通道,但是螺距这项要怎么弄啊?它说“最大正螺距”??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XTR里面螺距变化曲线是和控上油门的曲线一样的。怎么样分配才能让XTR里面的螺距曲线和控上的螺距曲线一样??

网友A:
螺距通道选到6,你要在XTR里改变你的控的螺距曲线,让模型的螺距和你真机的一样就可以,比如你真机是,-2,0,5,7.5,10度,你把模型的螺距也设成-2,0,5,7.5,10度即可,不必追求控上的曲线数值完全一样!!   那个最大正螺距不用管,通道设对就可以,进去调曲线就行,楼主用的什么控,JR和FUTABA的通道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通道选到6,你要在XTR里改变你的控的螺距曲线,让模型的螺距和你真机的一样就可以,比如你真机是,-2,0,5,7.5,10度,你把模型的螺距也设成-2,0,5,7.5,10度即可,不必追求控上的曲线数值完全一样!!    ...

朋友你好,我的控是9X2,请问XTR里面在什么地方可以改螺距曲线,我没找到??

网友A:
6RXHP是这样设的:
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油门
4通道方向
6通道螺距
进游戏开IDLE开关再较准中立点,然后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调整螺距和你的实际螺距一样就可以了,中点较好后,切回正常模式就可以爽飞了! 如果要飞3D,把3D的曲线设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RXHP是这样设的:
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油门
4通道方向
6通道螺距
进游戏开IDLE开关再较准中立点,然后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调整螺距和你的实际螺距一样就可以了,中点较好后,切回正常模式就可以爽飞了 ...

朋友,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啊??我用的是XTR,怎么也找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的控是9X2,请问XTR里面在什么地方可以改螺距曲线,我没找到??

你可以在通道影射里看到你的控杆分别对应的通道,正确设置就可以了,有关于9X2的设置的帖子,你可以找下
在XTR里的螺距是这样设置的,你进模拟选窗口模式,然后按F6,选第3个菜单,把对话框中右下角最后一个选项打勾,你就可以在模拟窗口的下部看到你当前的螺距,然后在控里改变螺距曲线让它和你真机的螺距一致就行了,这样螺距就设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通道影射里看到你的控杆分别对应的通道,正确设置就可以了,有关于9X2的设置的帖子,你可以找下
在XTR里的螺距是这样设置的,你进模拟选窗口模式,然后按F6,选第3个菜单,把对话框中右下角最后一个选项打勾 ...

也就是说曲线设置还是在控上调,不是在XTR上调,对吧?
我就是在控上调好的,结果XTR里面发现螺距曲线是跟着控上油门曲线走的,如果我把螺距通道分配到6上面,螺距最大也才4度,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道设置看这里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xtra=page%3D1

 太感谢了,原来我的问题就出在校准中立的时候,我有设曲线,中点的数字都不是50%。现在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