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PRO C版和 F版哪个性价比较高?

楼主(2007-07-09):
SJM PRO C版和 F版哪个性价比较高?,在犹豫应该买哪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差价是300元,主要区别是玻纤和碳纤的区别。

从经济角度看,玻纤版便宜。

按照材料比较,当然是全碳纤的好,而且从炸机的经验来看,碳纤耐炸,感觉碳纤的韧性好多了。

按照性能比较,玻纤重了十多克,除此以外,我还感觉不出两者对飞行性能影响的区别。

观感上,碳纤显得精致一些。

 一下子说不出更多的了,自己选吧!

要是我自己买的话我会选碳纤版的,我的C-pro到目前为止炸了十来次,碳纤部分只换过一次尾管和一次电池固定板,如果是玻纤的话至少要多换两个脚架。

网友:
我的是pro-C

楼主:
多谢指点,决定买pro-C,要买就买好的.再苦不能苦自己,再穷不能穷飞机

网友A:
我的是 pro-f 就是玻钎的!便宜300元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坏过!感觉如果有人能把脚架这些摔坏还真要本事哦!出了碳迁好看点以外,其他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pro-f 就是玻钎的!便宜300元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坏过!感觉如果有人能把脚架这些摔坏还真要本事哦!出了碳迁好看点以外,其他一样!

那根粗壮的金属脚架横梁我都已经报废了三根了!  还不包括炸弯后校正再用的。好几次炸下来,整个碳纤脚架弯角大于90度,弯到一个脚尖碰到另一个腿根了,松开螺丝后又弹回原样。以前炸V1的经验,弯到这个角度玻纤板会折断。

反而是碳纤电池板固定头罩的突起部分不耐炸,我已经废掉一块了,现在这块也裂了,带伤上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决定买pro-C,要买就买好的.再苦不能苦自己,再穷不能穷飞机

这句话有点经典!

网友B:
在SJM的网站上 PRO C版的怎么有好几种价钱啊,到底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SJM的网站上 PRO C版的怎么有好几种价钱啊,到底有什么差别?

仔细留意所配的电调、马达和其他配件。

网友:
一种是PRO空机.一种是带马达.一种是带马达和25A电调.一种是带马达3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