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固定翼上用过陀罗啊

楼主(2007-07-09):
在固定翼上用陀罗做升降控制会是怎么样呢,准备试试.大家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
当然是基本固定 原有角度啦,

打完舵什么角度,基本还保持什么角度

网友:
固定翼上用 陀罗 多数是用在升降上  必须是不锁尾模式   特别是用在3d机上 你会发现 玩吊机的时候你更本不用去控制升降

网友:
哗!那不爽

网友:
爽个屁,那种就基本没得玩常了

网友:
装过,F的双轴双感陀螺
固定翼用
因为是双感可以在空中切换开关,可以感受到区别
但是陀螺仪只是辅助稳定的,抵消外界的一部分干扰如风,减少飞手的控制频繁度,有精力去干别的
并不能保持某个姿态不变,那个不叫陀螺

网友:
我也想收个陀螺仪辅助玩3D,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GY350或GY352

网友A:
我有一堆PG-03 可以用吗

网友(2007-08-23):
听说可以用GY352(X/Y双感度双轴陀螺仪) ,但俺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堆PG-03 可以用吗

送我两个吧!!!谢谢哦!!!

网友:
听说过用来控制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