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分鐘沒電

楼主(2007-07-09):
我的450s, 配新西達h2217s+50a 電變. 用2200mah 15c 電. hov 機只能3-4分鐘.

网友A:
450S没必要配这么强的动力啊
电都给白白消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S没必要配这么强的动力啊
电都给白白消耗了

  但很多模友極力推薦啊

网友:
这么暴力的电机电调,起码要配20-25C的电池哦,电机电调的钱是省了,电池的钱是省不了的,动态平衡。。。

15C还不能买虚标的,其实标配电机电调都很不错了,起码可以飞到你会乱翻为止

网友:
用2213都够了,没必要用2217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很多模友極力推薦啊

电机配得暴力无所谓,功率也大啊,你飞的时候又不是全油门的,耗电多不了多少的

网友:
好象是这样

网友:
至少的20C电池吧

网友:
夏天飞3D不要超过3分半钟

网友:
呵呵 几分钟的电池够用吗

网友:
你的飞机不正常,估计是电机齿和大齿轮啮合间隙不够;尾皮带张力过大造成.请检查以上项目.
另外电池飞下来温度如何?
大桨可以空转几圈?(8以上圈合格)

网友:
南方夏季度白天暴晒室外温度是极高。不建议烈日下操3D
最佳时间是起早 ,摸黑干。
觉得飞时间不够 可以多准备几组电池 每个电池飞少点时间 否则为了多贪心一分钟,电池就会股起来。

网友:
如果3-4分钟3D也还凑合了。如果3-4分钟悬停,那绝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配得暴力无所谓,功率也大啊,你飞的时候又不是全油门的,耗电多不了多少的

就是奇怪, 我的油門 curve 是 0-40-65-85-100.  Hov 機時用半油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