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所有旧帖,6EX混控还是有问题

楼主(2007-07-09):
看了所有旧帖,6EX混控还是有问题

现在SWSH中 chA chE chP 都是+50%,拿在手中试转时,发现副翼往左打,旋转的桨面不仅向左偏,还向前偏,最终效果就是飞机向左前倾斜。

如果把CHA调成-50%,则副翼动作颠倒(是反的),若在REVE把CH2调成向下,则混控动作不正确

请各位高手指教啊!我太郁闷了!

以下是遥控器各项设置,请各位大哥过目,帮找找错误,小弟多谢了:
1.REVR中  CH1(REV) CH2(NOR) CH3(REV) CH4(NOR)
        CH5(NOR) CH6(NOR)

2.D\R  CH1100% CH2100% CH4100% 大小舵上下都这样
3.EXPO 全0%
4.EPA CH1上100% CH2下100% CH3下100% CH4上100%
      CH5下100% CH6上100%

5.N-TH 0 25 50 75 100
6.N-PI 33 51 69 74 79
7.HOLD 0%
8.GYRO 下拨-86% 上拨+18%
9.SWSH CHA+50 CHE+50 CHP+50 3-5
10.F/S CH3下20% 其余没有
11.PULS PCM

网友A:
最重要的一点: 你的斜盘模式是否设成3--S!!!!如果正确,首先,检查你的通道都插对没,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方向,5陀螺感度,6螺距.如果这里的通道插错,后面就没法调了,然后看油门和螺距,不接电机线,油门推到最大,3个舵机摇臂同向才对,方向不对的舵机反向,然后看斜盘,当加大油门时,斜盘是否向上运动,如果不是,CHP 设 -50%.然后看副翼,左打副翼,看斜盘是否左低右高,如果不是,CHA 设 -50%,再看升降,前推升降,看斜盘是否前低后高,如果不是,CHE 设 -50%即可! 如果以上方向正确的,保留 50% 就可以!!! 这样一来你的CCPM就弄好了!!! 祝你早日首飞!!!!

网友(2009-03-14):
楼上正解,6EX 默认的是 1--S 的,首先把这个改为3--S再做进一步调整,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的一点: 你的斜盘模式是否设成3--S!!!!如果正确,首先,检查你的通道都插对没,1通副翼,2通升降,3通油门,4方向,5陀螺感度,6螺距.如果这里的通道插错,后面就没法调了,然后看油门和螺距,不接电机线,油门推到最大,3个 ...

3s的斜盘混控怎么能是1通副翼,2通升降,6螺距呢?副翼 升降 螺距是通过1 2 6三个通道的舵机共同动作完成的,单单一个通道是完成不了任何的动作。
副翼是通过1 6通道差动形成,升降是通过1 2和6差动形成,螺距是通过1 2 6同步升降形成。

网友:
留个脚印回家学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