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怪事了?郁闷的很

楼主(2007-07-09):
我今天刚要开始飞的时候,把
电池
插上没反映,我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吗?我后来换了一块电池,好了,
舵机
有反映了,飞完了后,回去我用表一测那块电池,12.52V,晕了,有电撒,我再上到电调上一看,还是没反映。那位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不,快帮帮我的忙,帮我看看是什么毛病。谢谢了

网友A:
要插到电调上测电压,有的电池老化了上电调时掉电压很多,带不了负载的!

网友B:
插头的问题。

网友C:
传说中的虚电?

楼主:
是不是要换插头

网友D:
对,是插头的问题。
上电电调自检时发现电压过低,所以不会有任何后续反应。

网友E:
插头或者是线!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里面的一个接头焊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