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机冲电器可一当平衡冲吗?

楼主(2007-07-09):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要三个,充电电流太小了

网友B:
找三个一样的,并联充,是不是就平衡冲了

网友C:
电流太小

网友D:
那个MOTO的只是个开关电源,4.4V1.1A的,如不加保护电路电池就会大肚子,然后就

网友E:
最简单就是在电子市场买5v的开关电源,而且很便宜。现在一般都是可调的,光电隔离,TL431的精密基准。调到4.2v,根据电流需要在输出端接0.2-0.5欧的限流电阻。

网友E:
如果要想隔夜冲,或慢冲,限流电阻可选1-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