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10DS 装在450上是否太重

楼主(2007-07-09):
请问R10DS 装在450上是否太重?
这个有26克,我现在用的H6只有16克!
还有,空间够装R10DS吗?
最近有点按耐不住,想搞一下9X2了!

网友A:
可以,木问题
还有人用GY502+9253呢,区区一个R10DS不算啥的

网友B:
我从来就是上原装大接收,所以失控和我无缘

网友C:
我的450也是驮着10DS,原来的400也是驮10DS的,都没觉的重,影响飞行!! :loveliness:

楼主:
呵呵,那我就放心了,怕是重心会偏。
继续去出我的h6,不知道有没有人肯好心收留!
男人就这样,喜新厌旧!

网友D:
我的149DP比这个还重

网友C:
应该说9通是比较省心的控!!!很多功能都有啦!!!调节方便!!男人吗都是喜新厌旧的!!

网友E:
我也用10DS

网友F:
好象还有200G 的空间呢吧呵呵

网友G:
H6也是不错的控了,还要换9X2,那就更坚定我直接上9X2的决定

网友H:
9X2不错,我就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