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我的尾轴磨损成这样了

楼主(2007-07-09):
今天下午飞了2个
电池
,出现了2次控制不好的险情。飞机翻跑到身后围墙边不熟悉的死角方位。凭借我深厚的功底反应,强救回来
具体表现为螺距变换的时候尾巴有大幅度晃动,
不禁思索起来。。最近怎么这么难飞了? 刚换了新2217
电机
动力已经改善很多了 应该和掉转速无关
至于尾推的方面
昨天天才换的双推啊。难道还有原因?
又想起来:一个朋友跟贴说,尾轴不正拨叉会磨损快
我顺便看看尾轴正否。一看吓一跳。居然是波浪状的摆动呢。
用手摇动尾轴能明显感觉到尾轴的旷量,立马回家换轴承去。
等打开波箱才发现 尾轴磨损成这个样子了。看看轴承,不久前刚换新的,转起来也没问题啊。
还是弄个新轴上去看看。结果装完发现一点旷量也没有了。就这么一点磨损 影响好大
装完7:30了,天没暗。继续飞2个电池
瓦考,配合双推的精度。尾巴听话的自己都受不了啦
原来居然带病飞了一段时间都不觉察。

网友A:
点一滴R48或T43在尾轴和波箱轴承内壁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其实细一点点的主轴也常和主轴轴承内壁打滑的,如果不打滑,效率是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A:
俺要看修好后的录象

楼主:
43粘死轴啊
好办法。我下回再弄

网友B:
看来你炸了很久了

楼主:
最近只是手感好了而已,动作就是多了一个稍微有看头的 半圈自旋翻 和N久以来不敢做的 正飞对头后翻至倒飞对尾 当然还有相反的过程 倒飞对尾后翻至正飞对头
至于大家都熟悉的侧翻,我还是搞的不好看。巩固中
基本功阶段啊

网友C:
原因呢?新轴承为何这么磨损尾轴

楼主:
分析一下。
应该是旧的轴承造成磨损的,原来旧的轴承发卡,难转我才换新的的,当时大意没注意检查轴的磨损。 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了

楼主:
之前飞se,老感叹说: “9650 真好 锁定的真好”。想着是数码舵机的关系。
原来根本不是舵机问题 56还是还有希望的

网友A:
俺也正打算开始练正飞对头后翻至倒飞对尾
脑海里的模拟练习已经很熟了,莲倒飞对尾后翻至正飞对头一半时,再加个自旋翻,变正飞对尾旋停,这样比较有看头,呵呵

网友D:
你的新大陆太多了............只是你的哦

网友E:
 哈,跟着帅呆找毛病,效果很好

网友E:
帅呆我也弄了个双推2周多了,是钛色的,GL的蓝色不好看,还是钛色好看多了,感觉跟原装的似的
换上以后,401行程得调到最小了,你的是不是也这样?还有,问问你的9650在401上延迟给个多少?

楼主:
我原来要亚托的尾推401行程110 延时间 40
2边刚好撞墙 是56那个十字舵盘的最小孔
现在新的双推还要减少一点 100这样吧
另外一架se上面那个 9650延时间为0 园舵盘的 最内孔

网友F:
哈哈,大家都来学我的动作啊!正飞对头后翻至倒飞对尾,这动作我最拿手了,不过也不会什么别的动作,正在苦练倒飞悬停中,目前还只会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