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关于JR9X2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我的JR 9X2是全新的一关机屏幕上就会有一道蓝线要过一两秒才消失
我以前用的黑白屏的手机用很长时间才会有这种状况
不会是发射机有问题吧?

网友A:
我关机也是一样的

楼主:
那就是说控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正常,我的也是。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C:
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液晶都会这样的 时间长短罢了

楼主:
可是为什么ff9就没有这种现象呢?

网友D:
这是液晶屏的驱动电路的问题,不关遥控电路的性能。象这中STN的屏,不同品牌的屏有不同的性能,只要屏不会死机,就当问题不存在好了

网友E:
正常,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F:
说明书上有提示,这不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