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楼主(2007-07-09):
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吗!!谁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g3没找到usb狗。。
试试最新版的软狗。

楼主:
谢谢楼上的,想问下,最新版的狗的版本号是多少啊

网友:
不知楼主各个通道的校正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的话把各个通道都打到最小值和最大值试一试,这样那个finish按钮就会变黑了,我玩G3时就是这样校正的。

网友:
2.07 吧 , 下边的帖子里有。

楼主:
我已经是2.07了啊,最关键的是每个通道都有放映,就是没发校准,着是最痛苦的

网友:
为了发贴!顶吧!

提示没校准。不过如果能检测到PPM信号时通道信号会自己跳动,所以估计是没检测到控,或者映射不对!

楼主:
什么叫映射不对啊!!

网友:
USB及音频输入的方式都可以,音频方式要软件如PPJOY才能与电脑连接得上.
1.先在控制面板的游戏控制器中标准看遥控器是否已经能够正常连接并标准它.
2.然后启动模拟器才可以在菜单里标准,EMEU里也许没有正常设置通道或勾选.
这里有各位模友的方法联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094&extra=page%3D6

网友:
我猜楼主的连接方式肯定是usb的。
问题的原因应该是软狗和usb设备的兼容性问题
试试用ppjoy再映射一遍。

No Interlinks Found
===================
There are some known problems running the emulator with some models of various USB joysticks such
as Thrustmaster or others.
If you are capable of running the game but encounter a "No Interlinks Found" when trying to
select the controller inside the game, try the following workaround:

Download PPJoy (http://www.geocities.com/deonvdw/Docs/PPJoyMain.htm) and use PPJoyJoy
to map the joystick to another virtual joystick. After doing that make sure that in
Control Panel/Game ports/Advanced, the PPJoy joystick is the default and preferred one.
Run the game in the above configuration.

楼主:
我不是USB的,是自己改的一个控,直接接在声卡接口上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没发校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都没问题,在G3里面也能认到控,每一个通道都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