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E改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7-07-09):
我想把22#E改无刷,除了需要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外还需要什么吗?怎么接线?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需要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

楼主:
怎么接线呢?请教.

网友A:
不要改,改了也是白花钱。还不如拿改机的钱去买雷鸟。我就是前车之鉴

网友:
电调接4号端口, 电池要同时给电条和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改,改了也是白花钱。还不如拿改机的钱去买雷鸟。我就是前车之鉴

强烈赞同

网友:
我知道,但不告诉你,不是我刻薄,而是告诉你是害你浪费金钱和精力,害人的事不做.

网友B:
飞机能否飞起来在于人而不在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能否飞起来在于人而不在于机

飞得起来并不一定就是好机.我22E悬停和亚拖450一样稳,22E就亚拖一样?
1:无升级空间,这是4合一的通病.
2:配件超贵
3:已配置论价格并不便宜.
价低不等于便宜,就象买车,还要看残值

楼主:
22#E还不错.我已经飞的很稳了.就是觉得动力不行,所以想改无刷啊.

网友C:
11这个机的配件太贵,还怕碰,旋翼头怎么碰都坏 故意这么设计的,要不怎么卖配件啊?

22有哪个资本,建议技术好点后,直接上金属的, 金属的没话说,比如688    GL

33换无刷,炸机损失大.因为动力强

                   只需要电机和电调,  电调接4号端口, 电池要同时给电条和接收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这个机的配件太贵,还怕碰,旋翼头怎么碰都坏 故意这么设计的,要不怎么卖配件啊?

22有哪个资本,建议技术好点后,直接上金属的, 金属的没话说,比如688    GL

33换无刷,炸机损失大.因为动力强

...

王兄你放毒 别告诉他,害他花冤枉钱

网友:
配件再贵也不比火狐的配件贵
况且配件也不一定非买原装不可啊
只要用得上什么配件都可用,不通用的稍微动手改一下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好意.

网友D:
22e改什么无刷. 动力大了恐怕会在空中散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22e改什么无刷. 动力大了恐怕会在空中散架...

拒绝22E,新手玩不了,老手懒得玩.

网友E:
上无刷等着烧尾电机吧,我上了无刷后,尾电机1周烧一个。扭力太大尾电机锁不了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无刷等着烧尾电机吧,我上了无刷后,尾电机1周烧一个。扭力太大尾电机锁不了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无刷等着烧尾电机吧,我上了无刷后,尾电机1周烧一个。扭力太大尾电机锁不了尾的

据说换上CN12套装很耐用,锁尾效果很好

网友F:
楼上的.害人啊

网友G:
连尾电机一起换吧!或者改构造!不过都不现实!

网友H:
直接换新的,省时省力....

网友E:
LS的赞成,直接换便宜点的450,绝对比你升22E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