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的问题.

楼主(2007-07-10):
我的0704a陀螺 已调好中立.  在主电机不转的情况下, 左右打尾舵 都可以很好的锁住,而不左右走了.

问题开始.
在试飞时,不锁尾的模式下,  机体慢慢逆时针旋转,   尾悬翼攻角调到最大  还是逆时针旋转(起飞不打尾舵的情况下,当然,打舵可以调整)

在锁尾的模式下,  起飞到是可以很稳的悬停,但是机体慢慢顺时针旋转,  需要轻微打右舵修正.  因为这个原因,在练对尾的时候,  摔机了.

别告诉我是 陀螺中立没调好. 因为我已调的可以锁住尾而不走了.

最终问题,  这个陀螺可以在不锁尾的模式下,调的一点都不转吗

网友:
也想知道,顶

楼主:
这难道 是0704a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难道 是0704a的通病?

好像是这样,不管怎么调中立点,都会有漂移,必须加微调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调都不可能让尾巴完全锁紧不动,只是能调到让它以很慢很慢的速度飘移(我的也是顺时针)...调的不好的话飘的就会很快,一会就偏过去了..还有,我有3块电牌子都不一样,每块电锁的情况也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A:
首先,lz的中立点就是没调好。

必须是锁尾模式下尾舵不飘,然后切换到普通模式下,起飞后看尾巴往哪边转,调整舵机位置或者连杆长度使尾巴不动,这时才算调好了中立

网友:
高手好多大看来不能太自信啊

网友B:
等待高高手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待高高手回答这个问题...

高手通常都用401,不会设置0704A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通常都用401,不会设置0704A

所以说,是等待 高高手  来回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lz的中立点就是没调好。

必须是锁尾模式下尾舵不飘,然后切换到普通模式下,起飞后看尾巴往哪边转,调整舵机位置或者连杆长度使尾巴不动,这时才算调好了中立

解决了,陀螺中立已调好不动,根据这位模友的提示, 已调好了, 不过就是随着电量的减少,会一点点的漂,不过无所谓了.  还有就是换不同容量的电池时,要在起飞时动动微调,让尾巴一点都不漂, 才可以起飞.
如果这样还调不好的话,请检查皮带是否松了或过紧,  尾桨固定螺丝是否松了, 好多次是因为尾 螺丝松了,尾巴乱摆. 在有小石子的地方,很容易就打松.

网友:
在锁尾的模式下,  起飞到是可以很稳的悬停,但是机体慢慢顺时针旋转,  需要轻微打右舵修正.  因为这个原因,在练对尾的时候,  摔机了.

别告诉我是 陀螺中立没调好. 因为我已调的可以锁住尾而不走了.

其实你这样说,就是没有锁好!!!机体都在转,叫什么锁尾??    锁好后,你不动方向杆,飞机机头是不会偏一点的,就是有侧风,飞机也是平着漂,机头的方向不会偏的,你可以试着增加感度,看看能否改善!!!再有你说的不锁模式下,如果是不锁模式,那么陀螺就没有工作,完全是机械调整了,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完全可以调成一点都不偏!!!!

网友:
用401吧,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我的是401的陀螺仪,尾舵是65mg,就是起飞的时候尾巴抖的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401的陀螺仪,尾舵是65mg,就是起飞的时候尾巴抖的厉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用65MG做尾舵速度太慢.不推荐使用.
2.追踪问题和感度有关,如果你的机械部分没有问题的话,降低感度试试,你说的抖,是追踪的抖还是机械的抖? 这个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