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外径千分尺怎么拆?

楼主(2007-07-10):
 在旧物市场买了一个锈住了的外径千分尺(哈哈很便宜),想拆开看看结构。到家发现拆不开,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应该怎么拆?

网友A:
先煤油或W40泡透再说。

网友B:
原帖由
laopao
于 2007-7-10 08:06 发表
先煤油或W40泡透再说。

网友C:
很简单的 见到螺丝就扭下来 然后就可以拆下来了 前几天高拆了一个

网友D:
最顶端的旋钮d上有一个螺钉,拧开,把旋钮去掉。然后旋转带刻度的桶桶c后退直至推出,它和活动的测量杆a是连在一起的,一起抽出。剩下的也没什么可卸的了。千分尺活动刻度桶末端端面上有个槽,可以调节丝母松紧,可使测量杆的旷量减少。b处有一小孔,用专用扳手可校对零刻度。
嘿嘿,过去曾有过无数个千分尺,经常拆东墙补西墙,校对后都成了杂交新品种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热心人,你们讲的太明白了。我先用煤油泡泡,然后再拆拆看,再向你们汇报。

网友E:
刚买了两把,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A:
当“0”位差得稍大时,就不应该再转动b调“0”了,否则基线偏的太多很难看。而应该将a、c脱开(锥形连接),对好a的“0”位后再将c的“0”刻度对准基线装入压紧。

网友F:
回去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G: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