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XXD2212电机

楼主(2007-07-10):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XXD2212 电机坏了 怎么 拆上面的定子?

网友:
定子还是转子??定子不在上面啊

网友:
用内六角把轴上下松开,定子外面的卡子打开,就ok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怎么把最下面的底座拆下来?我有个2208坏了,打算重绕,但底座拆不下来啊。

网友:
正好我也有个2212坏了, 底座拆不下来

楼主:
我刚才说错了 是下面的  底坐  就是转子

网友:
内六角怎么用啊,还是不懂,有图就好了

网友:
最小号的内六角,伸到轴两端黑色的貌似螺丝的东西中间的小孔里面,逆时针旋转

网友A:
把转子拆下来,把定子放到开水里煮,把铁芯棚起来用冲子冲下来,线绕好再在内孔涂点环氧树脂粘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拆底座的,把底座的圈圈搞掉就可以绕了

网友:
壳拆掉了,但是连着转子的那个线出来的那个座弄不掉
同请教

网友:
这个2212是很难拆,我的那个钉子外壳都拆变形了也没弄下来,他没有用内6角螺丝固定。可能是热装配或者加了胶.

楼主:
是不是厂家 怕我们自己修 而做的防护 措施
我想买个好修一点的电机
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转子拆下来,把定子放到开水里煮,把铁芯棚起来用冲子冲下来,线绕好再在内孔涂点环氧树脂粘好就可以了.

回头试试看,  冲子又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
冲子就是一个像钉子的东西。用锤子敲。这个动作叫  冲   冲铁板,冲孔。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你搞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