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国内有哪些厂家在做遥控器,质量又如何呢?

楼主(2007-07-10):
只听到天地飞,别的太少听说了。

很多钱不多的新人想要便宜可靠的四通遥控器,想知道有些啥可推荐的。

网友:
天地飞6b

网友:
如果你想要4通,我建议你要Futaba T4VF好了。T4YF也可以,全套价格都是600左右,含3舵机1接收1接收电。
国产的遥控器,买了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

网友:
国内的遥控很多家,振华,ESKY,华科尔等等!!!

网友:
还有“新幻想”

网友:
我的老新幻想二通,从来不出问题

网友A:
傻猫打算推出自己品牌的飞机了?打算OEM遥控器?

网友:
猫猫重出江湖了

网友:
如果对国货有点感情呢,完全可以选择TDF6;反之,还是选4VF。国货现在不能说很完美,也不能说很烂,反正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个人估计在2~3%),如果你运气不好,完全没有问题

素材:NND,我身边4个人买TDF6了,一点问题没有,我买了TDF9,现在在返修中。

网友:
如果傻猫是运气很好的那种人,像我这样的,那还是小心中彩。不过提醒一句,4VF配的舵机电动飞机用不上,配的接收机也太重,玩电机还是要换孵化器,所以,最好买裸控。

 傻猫咱不懂这些呢?

楼主:
唉,我又不是自己用,我自己有“5VF”也!

我是想找一款稳定可靠的控,价钱便宜而又不至于粗糙的,提供给米不多的新人用。

TDF6,一方面还是有人觉得贵了,另一方面本身也不算太皮实。

至于一些套机用的控,曾经接触过一个小厂的配套设备,简直不堪忍受。

网友:
遥控要的是可靠性,不要为省几个小钱,而摔机,因小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傻猫打算推出自己品牌的飞机了?打算OEM遥控器?

猫出的控可以起名叫“天地猫”

楼主:
我是地猫

天上那个 另外找一只负责吧

我在地面喊话

网友C:
从现在的情况看,国产遥控除了天地飞没有更好的。本人的一个朋友正致力于本行业,有可能会超过天9,希望不会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出的控可以起名叫“天地猫”

 应该叫:摔猫、牌高端控

网友:
这种好像启迪那里就有,价格便宜还带V尾混控功能,就是外观不是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现在的情况看,国产遥控除了天地飞没有更好的。本人的一个朋友正致力于本行业,有可能会超过天9,希望不会失望。

高端控不缺,像4VF这样让人信任的国产低端控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