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ilot红外线平衡仪怎么用

楼主(2007-07-10):
Co-Pilot红外线平衡仪怎么用?
是不是至少要再加4个通道?

网友A:
不需要,串联在接收机和舵机间就可以了

楼主:
有3个舵机呢,怎么串呀?
是不是舵机线和平衡仪的舵机线连在一起,,平衡仪的接受总线和直升机的接收机某个通道连下就行,哪有图呀?

网友A:
原来是个纸上谈兵的,买了你不就知道了?
cpd4只能接2个舵机,ccpm的要用fs8

楼主:
呵呵,试验成功,
没连接信号过滤线,不知保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