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陀螺仪位置问题

楼主(2007-07-10):
亚托说明书上显示的是把陀螺仪贴在侧版上,我觉得那个位置狠合适,平衡了升降舵机的重量。

为什么没见过谁这么干?都是挂在尾管固定架下面?

网友A:
亚拓的RCE-500陀螺跟0704A一样,要竖起来装的,401这些都不能这样安装

网友:
RCE-500和ESKY 0704A是需要竖起来装的~其他的基本上都必须水平放置~~升降舵机那点重量在飞行的时候没有影响的~~~

楼主:
放侧板上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RCE-500陀螺跟0704A一样,要竖起来装的,401这些都不能这样安装

正确解答,我原来的RCE-500只能贴侧面,现在的GY401只能平放在上面。

网友:
转动检测的灵敏度不一样吧  好象放在尾巴上能好点 距离远 灵敏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