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忙看看黑鹰450舵机连错没?[有图]

楼主(2007-07-10):
大哥们帮忙看看黑鹰450
舵机
连错没?
控是6EX,接收机是146ip
具体连接为:
A~6 B~2 C~1
另外我的斜盘不水平(如图),而6EX不能设置单个舵机中立点,能否有其他方法调整斜盘?

网友A:
斜盘~调整连杆长度~~

网友B:
没错,调斜盘下面的连杆

网友C:
控开机,油门推到中位,关油门开关,接通机机的电,,,,,,这时的斜盘舵机就是中位了,,,,,,说明书上是这么说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没有错,,,我的直机也和你的一样,是黑鹰450,控也一样,,,,我就是这么调的,,,,,当然了,你可以看一下,
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1
你的B C 错了吧

网友D:
转啊 转 一直转到它平

网友E:
恭喜你。装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