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4能用11.1伏的电池吗?

楼主(2007-07-11):
lama4能用11.1伏的
电池
吗? 7.4伏用在lama4上好像飞机时间太短了.手上有几个11.1的60克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装在lama上用.怕电流过大烧了JJ..
有什么方法在lama上装11.1伏的电池啊?有没有人改过?

网友A:
不能用啊。。肯定很快烧的。第一电机不能承受那么高的电压,第二电调上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那么高电压。

网友B:
电池电压和飞行时间没什么关系啊!你需要的是大容量而不是高电压!

网友C:
好象听说过LAMA机超过900毫安的电池最好就不要用!不过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D:
飞行时间长了,对电机也没好处。

网友E:
是啊 不要提高电压 换大容量的就可以啊

网友F:
可以~
 只要你不怕寿命短

网友G:
楼上的红孩儿.

网友H:
不行就把其中的一个分组 拆下来不就是 7。4的了么

网友I(2007-11-16):
买手机电池可以用吗?

网友J:
原帖由
vingon
于 2007-11-16 00:22 发表
买手机电池可以用吗?
不行的,因为手机电池的放电量不够大!

网友K:
LZ还是老老实实的飞原厂电池吧, 飞的时间长了,LAMA的电机一旦过热,很容易烧的.
我一口气买了6块电池,经常连飞三到四块电池的时侯,,电机就报销了,前后已经换过5个电机,
现在学聪明了,飞完一块电池,要先用电风扇吹几分钟,才敢再飞.

网友L:
我是用910毫安的电,可以飞14分钟,如果把头盖除了,电机散热会好很多的,不过就是比较难看,还有率机比较危险,我也是经常2-3排电连着玩,不过也比较累的,哈哈

网友M:
不行,会成烧机

网友M:
4和1耐压不够会烧,电机过热会烧

网友N:
可以用的,我试过。lama每次飞行5分钟最好停一停,电机很热的。我用电脑电源有线飞lama,电压10伏多,飞了几星期了,一切正常。火狐100用的也是180电机,说明书上表明电源为7.4或11.1伏,可见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L:
有线飞lama...这位兄弟太有才了,哈哈

网友L:
用11.1V的电飞会不会太重了啊...

网友N:
原则上最好不用11.1伏,除非你手头只有11.1伏的电池。因为电机高速运转5分钟左右就需要休息了,否则效率下降甚至报废。用高电压、高容量电池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因重量增加,加大电机负荷而减少正常飞行时间。

网友O(2008-01-08):
在马达上开散热槽就可以连续飞咧````我常连飞3块电.没事`````

网友P:
我顶一下
哈哈.应改可以用的呢.我的LAMA上还有摄像头.哈哈好清晰 呀,我是在长沙弄的.那个老板也很好的.大家去看看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532f741c0fa8.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