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个这玩意,华科尔系列机子就可以爽飞了

楼主(2007-07-11):
只是一根小小的转接线,就可以把很多T插的锂
电池
用在华系列机子上,免去了换插头的麻烦了!
看我的40#,用上锂电了,现在可以玩起码20分钟了!

网友A:
路过不小心看到..
。。 小心...
马达会烧的.

网友B:
就是,不是会烧,是肯定,不信试试。

网友C:
我试过37#的,用锂电,确实好飞多了,但飞了4分钟下来,370是有点冒烟了,手根本不能碰,后来我捆了圈绵花,飞前散好些水上去,就好多了

网友D:
碳刷马达要没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楼主:
加上散热片再加上裸飞应该可以飞个三四分钟吧!

网友G:
寿命快了

网友H:
给小点油门不行吗

网友I:
这个我早就用了 不过如果是有刷电调他好像没有低压保护,小心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