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两只貌似不错的电机**

楼主(2007-07-11):
想用120A电调3s2p加拿大电,两只电机来带两只36mm的玩具桨,用在大A5上,
有那位能帮算算能跑多少,谢谢!

楼主:
这张清楚

网友:
太大了,有刷,用在狗上面的~

网友:
汕头的?不敢碰, 怕怕

网友:
汕头干嘛了?

楼主:
到底可以跑多少啊

网友A:
这个电机是电动气枪上面用的,应该不适合跑船吧。看表不错,就是扭力小点,不过转速高,但能否长时间工作呢,这就是疑问了。

网友:
大象AUG用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是电动气枪上面用的,应该不适合跑船吧。看表不错,就是扭力小点,不过转速高,但能否长时间工作呢,这就是疑问了。

肯定比楼主大A5原配的480强不少。

楼主:
480SA-6722是22T480吧
9.6V  有20000转 300g.cm扭力 3S加拿大电应该有22000多转
单车22000转/分钟*0.01米螺距*2叶桨*60分钟*60%效率=15840M/h
双车可能有30公里(单桨扭力会小些,转速,效率都会有提高,如果36的玩具桨扭力在300g.cm以下电流不到15A,3S1p加拿大电应该可以带双车)
想上4s1p加拿大电不知行不行?
系菜鸟瞎算!

网友:
35~36毫米的玩具桨最近测了几次,螺距比大概就是1.0的,即螺距0.035~0.036米。
从表上看480SA-6722空转是24000,3S加拿大电十几安电流带载电压十伏以内,并不比9.6V  高多少,转速不会提高多少。
最大功率输出时电流已经有30安。
从表上看电机最高效率只有55%。
假如工作点选择能控制在单机15安以内就不错了,输出功率有75W。(对比一下,同样带玩具桨,俺们以前玩船的480   28T白皮猪7~8安,  48T380     4~5安)
注意单组加拿大锂电持续电流最好控制在25安以内。
4s1p估计电机空转碳刷就已经很危险了。
知道的只有这些微末知识,请大家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