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E25C鼓得紧绷绷的会不会爆?

楼主(2007-07-11):
我的AKE25C鼓得紧绷绷的,冷却后也不会瘪回去,不过用起来动力还是很爆。
就是胀得厉害,不知道会不会胀爆?

网友:
鼓了,就是过放了,性能会变差,,,时间会越用越少的

楼主:
鼓了很久了,到现在飞3D还是爆力充足。
一般过放的鼓冷却后会瘪回去,但这个电池鼓了不瘪,一直都是紧绷绷的。

网友A:
换电池把~怀孕了的就不要用了~听你说肯定都怀了好长时间了~~ 再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着了~~看来你用电池用得太费~应该养成良好的电池使用习惯~过放会导致锂电大肚子阿~~~

网友:
我的前久也有一只鼓了,事后又缩回去了,当时还以为不行了,后来也再没鼓过了.心也放下了.

你的现在还能充到多少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把~怀孕了的就不要用了~听你说肯定都怀了好长时间了~~ 再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着了~~看来你用电池用得太费~应该养成良好的电池使用习惯~过放会导致锂电大肚子阿~~~

没有过放,我每次飞不超过五分钟,第一次飞就有一点点鼓了,基本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然后每次飞都会鼓一点点,日积月累就鼓到现在这样了。

积累半年了,现在鼓得像气球,不过飞五分钟还是动力充足。

去年十一月买的。

网友:
我也有快类似的.一直是鼓的.但放电就没LZ的这么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过放,我每次飞不超过五分钟,第一次飞就有一点点鼓了,基本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然后每次飞都会鼓一点点,日积月累就鼓到现在这样了。

积累半年了,现在鼓得像气球,不过飞五分钟还是动力充足。:em15 ...

哦?这样啊~~那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AKE25C鼓得紧绷绷的,冷却后也不会瘪回去,不过用起来动力还是很爆。
就是胀得厉害,不知道会不会胀爆?

充完电后,用塑料袋密封好,放进冰箱冷藏,大肚子就可以自己下去了,电池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肚子都这么大了,小心爆炸啊,建议LZ还是不要用了,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我的也是有一点点股,不仔细看不出来

网友:
招财电池

网友:
电池鼓了有些放电是还可以的,就是充进去的电量会越来越少,使用时间也就短了

网友:
这个天气飞两分钟要歇两分钟,要不然电池温度高的烫手。温度过高会损害电池寿命。

网友:
   我在使用中的ake也是这样,用了5次就鼓起来了.郁闷的说.

网友:
里面只是气体不会爆炸的。
只有剧烈的氧化作用才会形成爆炸,而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短路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用针去刺。

网友:
 用不了多久了!我的AKE15C的早坏了!也是鼓了

网友:
我要给电池装散热器!!!!!

网友:
看来锂电真是很娇.

网友:
A.K.E.就是这样的质量,我的一块25C是我电池中最后买的,同样使用,同样充电,别的都好的,就是这块鼓了.
引用 楼主:

没有过放,我每次飞不超过五分钟,第一次飞就有一点点鼓了,基本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然后每次飞都会鼓一点点,日积月累就鼓到现在这样了。

积累半年了,现在鼓得像气球,不过飞五分钟还是动力充足。:em15 ...

网友:
AKE电池就是这样的质量,我的25C是所有电池中最后买的,同样使用,同样充电,别的好好的,AKE25C已经鼓了。

引用 楼主:

没有过放,我每次飞不超过五分钟,第一次飞就有一点点鼓了,基本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然后每次飞都会鼓一点点,日积月累就鼓到现在这样了。

积累半年了,现在鼓得像气球,不过飞五分钟还是动力充足。:em15 ...

网友:
遭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