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FS8平衡仪的中文说明书啊,谢谢了

楼主(2007-07-11):
我买了个FS8,看不懂说明书,请问哪位老大有中文的说明书?先谢谢了,我邮箱ht-nc@163.com

网友:
我有~~不知道有没有帮助~给你发过去把~

网友:
顶 好人真多

网友:
跟车也求一份完整版的中文说明书
到现在才知道读书不认真的下场
邮箱:pz_8@21cn.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份说明书可能介绍得比较简单~不是很详细~~给你发过去看一下

网友:
 好东西要分享~~~还有谁需要可以跟贴~~谁要是找到更详细的也分享一下啊~~

楼主:
只可惜没有详细版本的,请问谁有详细版本的说明书 ,谢谢

网友:
我只找到FS8 红外线平衡仪调试指导

FS8 红外线平衡仪调试指导
按以下步骤逐一进行
1.拆掉Z传感器连接线
2.用黑胶带(不能漏光)挡住传感器的四个窗口,稍等片刻,使黑胶带的温度降到室温
3.打开发射机
4.按住CAL(红色)按钮不放,打开接收机电源,再释放CAL按钮,这时就进入平衡仪设置模式:
  A. 2通道舵机动3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
  B. LED闪烁
  C. LED间断闪烁1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1
5.按住CAL按钮10秒,清除以前的设置
6.分配PITCH通道
  A. 移除前窗口(CABLE左右两侧窗口)的黑胶带
  B. 把手或其他热源放在这两个窗口上,此时舵机的运动频率会加快,表示感应有效
  C. 慢慢拉下升降舵摇杆(ELE),到底后再慢慢恢复到中位(默认位)
7.重新用黑胶带挡住传感器的所有窗口,稍等片刻,使黑胶带的温度降到室温
8.分配ROLL通道
  A. 按CAL1次,LED闪2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2
  B. 揭开传感器右侧两个窗口上的黑胶带
  C. 把手或其他热源放在这右窗口
  D. 慢慢摇动副翼杆(ROLL)从中位到左位,再慢慢恢复到中位
9.移除所有黑胶带
10.分配REMOTE ON/OFF通道(用于随时开启或关闭平衡仪功能)
   A. 按CAL1次,LED闪3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3
   B. 将您期望用于开关平衡仪的那个开关置于OFF/ON/OFF,设置完成。以后可以用此开关控制红外线平衡仪的开启和关闭了。
11.校正FS8CPI是否工作
   A. 关闭FS8CPI电源,此时它会自动保存设置的数据
   B. 打开FS8CPI电源,不要按任何键
   C. 确认先前设定的ON/OFF开关是否有效
   D. 把手或其他热源放在前窗口上,倾斜盘会作后方向运动,而不会进行左右方向的运动
   E. 把手或其他热源放在右窗口上,倾斜盘会作左方向运动,而不会进行前后方向的运动
确认实际状况与以上描述相符,表明所有设置都完成了。

楼主:
这个也很有用,谢谢了,还有哪位大虾有详细版本,我们一起凑个完整版本出来,国内的商家我都问过,要份说明书,给钱买都不卖,晕

网友:
顶!GaoDY 大大哥,施舍一份给我吧!!!伏地感谢!!!我的邮箱是:lrm133@163.com  或 lrm321@21cn.com

网友:
我也有一个遇到同样的问题,请也给我一份完整的 eagle_model@163.com 谢谢!

网友:
12,13楼的朋友不好意思~现在刚看到回复~已经发了~

网友:
我也要份。谢谢!! pengyou450@sina.com

网友:
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