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数字401舵机温度及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11):
今天换成SJM 数字401
舵机
了,上电试飞悬停,请教:1:与地面瓷砖线对比:平均10秒偏移10度......正常吗?
2:舵机发热大,2分钟就有点烫手,正常吗?
3:GY401+6EXH设置是多少?感度,DELAY等,谢谢!!

网友A:
漂移跟舵机没有关系,可能是陀螺仪没有初始化好,或者感度过低,注意飞机接上电池以后在陀螺仪初始化完成之前,飞机要保持静止。对于数码舵机,Delay设置成0就可以,感度要自己试验,既不追尾又不漂移就可以,个人经验:+40左右。
舵机过热是个不太好的现象,请其他人解答。

网友B:
舵机热,电调bec输出电压正常吗?

楼主:
电调bec输出电压!?

网友C:
401舵机请使用常規的4.8v.
如果还过熱.可能是超程引起.请参考置顶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