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拆过Lama上悬翼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07-07-12):
我的LAMA拆了上悬翼,再装上后JJ就会振的利害,那天电池没装到JJ下面,一转才发现原来是下面的齿轮平面(就是上悬翼)和轴不是垂直的,转动的时候这个塑料的齿轮一摆一摆的造成震动。以后装的时候要小心了。

网友A:
一般不会吧?上A齿的时候是将A齿压紧以后才上螺丝的。不容易歪的……

网友:
我的一般会摆都是桨不够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吧?上A齿的时候是将A齿压紧以后才上螺丝的。不容易歪的……

正解!

网友:
厉害 这都能出问题

网友:
新人无权发帖,借问各位大大,esky lamav4的外轴是否有卖(带齿轮的那个),因为v3的轴轴孔位置低了约3毫米,固定后,十字盘是斜的,多谢各位热心兄弟!

网友:
固定A齿的金属环看上去两面都可以装,其实是有方向的,很容易装反,装反了一拧紧就不垂直

网友:
单换上旋翼不应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齿被磨平了

网友:
发现原因应该是下面螺丝没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