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主流2.4G 高频头升级模组 (1)Spektrumrc

楼主(2007-07-12):
Spektrum rc算是业内最早推出2.4G 高频头升级模组的厂家之一

Spektrum rc是美国horizon和日本JR合作开发的产物,日本JR最近发布的2.4G遥控产品技术特性上也都是和Spektrum相互兼容的

Spektrum 2.4G 高频头升级模组主要特点是

DSM2展频技术
无线电连接可靠
无需晶振
抗电磁干扰能力强
接收发射天线都非常短
高频头模组升级方便
你还可以继续用已经非常熟悉的遥控器

楼主:
DSM2 AIRMOD JR-COMPATIBLE w/AR9000

调制方式: DSM2
频段: 2.400-2.4835GHz
配套接收机是九通道: SPMAR9000

楼主:
该款产品兼容的JR发射机如下

Compatilbe with the following JR Radios:
Unlimited 8
PCM10
PCM10S
PCM10SX
PCM10SXII
10X

有些国内比较少见

楼主:
这款2.4G高频头为8通产品,但配套接收机还是九通的 SPMAR9000

兼容以下 Futaba 发射机

7U Series Radios
8J Series Radios
9C Series Radios
9Z Series Radios
FN Series Radios

楼主:
针对Futaba推出的高档12Z 和14MZ发射机,Spektrum也推出了配套2.4G高频头模块,但只能提供九通的SPMAR9000接收机配套,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网友:
这个14通的高频头正是我苦苦寻找的宝贝,想必搂主知道在那里能买到吧?

网友:
关心的是性能和价钱呀

网友:
帮顶下。
哪里有买的?

楼主:
感谢版主加精

继续努力

Spektrum的一些官方信息

2.4GHz DSM 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数据双向传输。这样遥控者可以在地面实时检测。

配备Spektrum Telemetry 模块后,遥控者可以检测电机或引擎温度,转速,接收机电池电压,并做自动飞行记录

这样遥控者上手将更加简单

楼主:
什么是DSM

DSM全称Digital Spectrum Modulation,这是Spektrum为R/C 行业开发的特有的2.4GHz 展频技术

DSM将2.4Ghz 频段分为80个独立通道(频点)并整合嵌入式GUID(全球独一识别器) 识别码的直接序列展频

DSM专为R/C航模车模优化,实现了业内最稳固的RF链接

楼主:
DSM技术只分配了80个独立通道(频点)如果同时有超过80个人用Spectrum产品会掉机吗

如果同时有超过80个人用Spectrum(虽然这么多人群飞概率实在很小很小)所有频点被占用后,再打开一台遥控器,它就会不停扫描,直到发现一个空闲通道。随后发射机将占用这个通道,开始信号传输,形成连接

楼主:
如果同时两台遥控器在同一频率上会出现什么情况

为符合FCC规定,所有2.4G设备必须加入冲突避免系统以防止设备发出已占用频点信号。这样两台遥控器同时占用一个频点的概率几乎不存在。

即便是两台遥控器碰巧都处于一个频点,GUID 以及专有的时间基编码这些安全保护技术都会防止干扰产生

而且Spectrum空航模系统采用的还是双向传输技术,双重确认的信号同时出错概率更小

楼主:
下午上班咯

继续

遥控器电池寿命

Spektrum非常省电,实际电池寿命相比27 or 75MHz 系统能够长一倍。当然实际效果取决于使用的电池类型

比如说安装了Spektrum模组的Airtronics M11 遥控器使用品牌碱性电池,可以操作7小时

楼主:
附近的Wi Fi 系统和无线路由器是否会影响Spektrum系统?

这些系统通常也是工作在2.4GHz 频段上,而且他们的确会占用一个带宽(既 可用频点)

但他们都必须遵守FCC规定,应用“冲突避免”机制。

所以虽然这些系统会减少可用的通道数量,但他们相互之间并不会产生干扰

楼主:
什么是DSM2技术

DSM2 技术是Spektrum推出的第二代专有展频协议。DSM2 (Digital Spektrum Modulation 2nd version) 对各种类型和大小的飞机都做了优化。DSM2系统延时相比前作大大降低,响应速度要高于任何品牌的72 mhz PCM 系统

楼主:
2.4G遥控设备天线是如此之短,真得能用吗?

天线仅仅1.25英寸长。2.4Ghz 波长要比72 mhz 短得多。所以天线也没必要长。而且天线短,接收机安装也更加容易

楼主:
为什么接收机有两个天线,而且都如此之短

AR6000实际整合了两个接收机在一起。每个天线都是和对应的接收机连接在一起。

实际应用中,DX6遥控器发出两个频率信号,接收机也接收两个频率信号,这样可以提供双路安全传输。

2.4GHz 波长比72MHz短得多,所以天线也不需要长,大多模型玩家会发现天线短安装起来更加容易

网友A(2007-08-28):
没钱了说什么也没用了

网友B:
原帖由
直升飞机
于 2007-8-28 18:42 发表

网友C:
原帖由
直升飞机
于 2007-8-28 18:42 发表
 对,还是继续用手头的“烂”遥控吧!!
买的气的就是最好的,手头有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D:
主要是钱的问题,一套可不少钱哟.

网友E(2012-06-01):
怎么就这样没消息了?

网友F:
futaba都不用搞这么多东西
另外高频头有没有8fg能用的

网友G:
Speak_turn RF IC 好像是CCXXXX 的 ??
手头没实物,之前见过的都是CCXXXX 可以破解哦,这个有待验证 不过收发一起费用就不少了 ,

网友H:
哪里有买的?

网友I:
知识贴,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