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练倒飞,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07-07-12):
配制:亚拖450s,用了固郎的悬翼头总成和尾波箱总成,原厂电机电调,电机铜齿是12齿,GY401+hitec81,飞越烤漆木桨,加了电机散热片,外置ubec ,控是6exhp,空机重640克,电池15c,2200毫安(新的,激活完),重165克。现在4面悬停和普通的航线飞的自我感觉还行 ,想练倒飞,请教大家:
1:电机铜齿需要换吗,换成多少齿的适合
2:平衡杆上的配重是否需要拆掉
3:电池是否行
4:对于新手3D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怎么设置适合些
5:飞机+电池的重量是否超重
6: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谢谢大家

网友:
平衡杆上的配重   需要拆掉

电机铜齿一般都是13齿

还要攒钱

网友:
你的配置肯定ok,我得还没你的好呢,就已经翻了!平衡杆上的配重拿掉,电机用13齿

我得曲线  100   90    90      90      100
                       -9              0                   +9

陀螺感度要降低,我得是65,你参考一下。

同时记得把熄火降落设置一下,要炸得时候熄火开关一切,可以帮你节约不少钱!哈哈

楼主:
熄火开关已设成开,但不知数值设成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开关已设成开,但不知数值设成多少

我的是   -4        0           +9

仅供参考!

网友:
配重对刚练的人还是不拿掉为好,倒飞悬停有它比较稳。我一直练完倒飞四面才拿掉。而且感觉有它对普通翻灵活性限制不大,除非要做快速的翻转等动作 :)

网友:
准备好一堆配件,翻就是了.

网友:
大胆地上!

网友:
准备充足的易损件,不怕不怕炸

网友A:
在模拟器里练得完全不错舵

楼主:
是呀,正在练

网友:
倒飞时,别抖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里练得完全不错舵

正解!!! 平时上真机飞时,注意体会舵量,然后修改模拟参数,使模型的手感尽可能的接近真机,这样实际飞行时,会感觉和模拟的没什么2样!!考虑安全第一,还有其它不确定因素,我模拟上完倒飞后退8字后,才上的真机的倒飞!!今天实飞中,有次飞机没有停稳就开始2个连续的后翻,飞机翻到身后了,模拟中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很轻松的就处理了!! 如果没有大量模拟上积累的经验,首翻可能就炸了!!!爽翻了2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