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v4, 首飞烧4合1,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2007-07-12):
处女飞即烧了接收机.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1.  烧的应该是 SS24 吧? 是不是买个跟另一个没烧的相同的换上即可?

2.  当时拆接收机时,居然发现有1个 8脚的 IC  粘在双面胶上, 依稀可辨是 F7413  什么的,  不知是虚焊还是温度太高了,导致管脚完整脱落. 再看电路板, 却发现有两个 IC 空缺: Q2 和Q4 ,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或者哪位有相同的接收机的,  方便的话, 拍个照片上来参考一下?本人将万分感激!

网友:
麻烦了!是不是电池接反引起的啊?你是哪里的,电子元件不是很好买!

网友:
是的,买个ss24换上就可以了。不管7413是不是虚焊掉的,都应该有很明显的痕迹。机内不可能有温度把8脚都热掉吧,那就奇迹哒,我的v3是用了两个7413,分别接两个马达输出接口,你可以看下板子上的线路走向。也有的板子上只有一个双N的情况。随便也检查下是否有其他东西烧了

网友A:
7413是Q2,仔细看一下电路板上那个7413,在7413标记的那个角上的引脚是控制端,接到了中间的4联元件下方左起第3个脚,另一个7413的控制在4联元件上方左起第2个脚,你应该知道怎么放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13是Q2,仔细看一下电路板上那个7413,在7413标记的那个角上的引脚是控制端,接到了中间的4联元件下方左起第3个脚,另一个7413的控制在4联元件上方左起第2个脚,你应该知道怎么放了吧?

仔细看了, 原来7413及电路板上都有标记的, 谢谢!

那 Q4 原本就是空的?

网友:
可怜的JJ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 原来7413及电路板上都有标记的, 谢谢!

那 Q4 原本就是空的?

ESKY为了节省成本,采用了共用设计,这个电路板也是004的混控,对004来说,要用两个7413来推动主电机,这时才用到Q4,你烧掉的那个在004上是推动尾电机

网友:
V4的稳定性和耐摔性上应该没有V3的好吧?

网友:
那个可以修的,,我都会修,,要不要我帮你修啊!!!换一个三合一就可以啦!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lama

lama的电调管7313的代换(用4410。找不到7313的朋友进来看看)

网友:
Q2 是ir 7413 ..很易找到.

q4 不用加.

网友:
北京有卖电直这些电池配件的地方吗价格便宜质量保障的

北京有卖电直这些电池配件的地方吗价格便宜质量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