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桨升级

楼主(2007-07-12):
上次看了《航空模型》,里面专门讲了LAMA的高度难控制问题“上窜天花板,下降拍地板”,主要是LAMA桨的厚度是一样的,应该换成蝌蚪桨,也就是迎风面比较厚的,另一边比较薄的桨。。。。。今天换上了,一试飞,超稳定!!!!!!! 而且这个桨比较厚,很牢,不像LAMA桨那么嫩

网友:
新浆哪里有卖的?

网友:
你的桨是从哪里得到的?多少米一付?

网友:
不会是传说中九鹰LAMA的浆吧? 多少米搞定的?

网友:
LZ哪里搞到桨啊?

网友:
看照片象是九鹰LAMA的浆

楼主:
回楼上所有人
就是九鹰LAMA的桨,和ESKY完全通用
我是找沈毅的
TAOBAO上有他的店,如果在他这里买价格贵了点,塑胶桨29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所有人
就是九鹰LAMA的桨,和ESKY完全通用
我是找沈毅的
TAOBAO上有他的店,如果在他这里买价格贵了点,塑胶桨29块

Taobao上买九鹰最多的就是那个“坏了找我”,那个就是沈毅?泡沫主浆和塑料的比起来区别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买九鹰最多的就是那个“坏了找我”,那个就是沈毅?泡沫主浆和塑料的比起来区别大不?

对,我买他东西从高一一直到大学,呵呵,还算有点熟吧,我买的是塑料的,感觉质量已经很好了,泡沫的没买不清楚

网友B:
九鹰LAMA改进了不少,性能不比ESKY的差。据说它的十字盘是二段感,有没有人来说说一下感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九鹰LAMA改进了不少,性能不比ESKY的差。据说它的十字盘是二段感,有没有人来说说一下感受。

十字盘连舵机的球头有两个,外面的力臂长操纵灵敏度小,和E-SKY的差不多,比较平稳。里面的力臂短,操纵起来比较灵敏,可以做比较大的动作。只是连杆比较紧,从外面移到里面不太容易,最好先把连杆的孔修正一下,既要容易移动,又要不松脱。

网友D:
换了这种蝌蚪形的桨,留空时间会不会变长些呢?

如果说esky的桨是靠向下吹风来或得升力的话,九鹰的桨就应该类似固定翼的飞机获得升力的方法。后者的效率应该更高才对。

网友:
九鹰的桨我们在卢湾少科站周三下午的飞行沙龙中都飞了,的确高度控制容易多了,而且不容易断。
但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在气温太高时飞行,这个桨软了些,有时会晃圈。我们己向厂方反映,据说正在改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这种蝌蚪形的桨,留空时间会不会变长些呢?

如果说esky的桨是靠向下吹风来或得升力的话,九鹰的桨就应该类似固定翼的飞机获得升力的方法。后者的效率应该更高才对。

飞行时间稍微增加,肯定不减少.

网友E:
ESKY和科乐科怎么不仿照呢?不错就要改进嘛:)

网友:
听说九鹰有几项专利保护

引用 网友E:
ESKY和科乐科怎么不仿照呢?不错就要改进嘛:)

听说九鹰有几项专利保护,其中旋翼就不止一项专利.所以如果要仿制的话,最好先看看专利.避开专利,再进行提高\改进,这样我们的航模事业就不断进步了.

网友:
不要迷信别的桨了,我也买了一套,结果比那些兼容桨还差,设计不兼容,我飞LAMA这么久,从没有遇到高度控制的问题,楼主还没体会到原装桨的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连舵机的球头有两个,外面的力臂长操纵灵敏度小,和E-SKY的差不多,比较平稳。里面的力臂短,操纵起来比较灵敏,可以做比较大的动作。只是连杆比较紧,从外面移到里面不太容易,最好先把连杆的孔修正一 ...

如果用内球头可以做比较大的动作,那么上下打桨的机率不是更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内球头可以做比较大的动作,那么上下打桨的机率不是更高了吗?

打桨的问题不是动作大这一个因素,九鹰打桨不见得比其他机型多.

网友:
不知道华科尔的能不能用这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