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600CF多少钱可以买到?

楼主(2007-07-12):
请问现在600CF多少钱可以买到?另外,可以用s3001做600的CCPM舵机吗? 看到好多人没车也可以玩600,我也心动了!

网友:
把车卖了 买600

网友:
3001可以,就是电池贵

网友:
600cf--3600元,不贵。
3001可以用斜盘上。
确实原装电池很贵,有折中方案,如果不飞3d,自己组就可以省点。
----------------------------------------------------------------------------
上吧,不会后悔,我雷鸟、450、现在是600-----感觉大机爽啊 -----大家别砸我啊!

网友:
楼上的,我和你差不多。佳宝2    亚托450   600CF    感觉是越飞越过瘾

网友:
600CF多少钱并不重要,电池多少钱才是最主要的 ,否则只能是一摆设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老大,锁尾用401+s9650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各位老大,锁尾用401+s9650可以吗?

你用在600CF上的话,用401+S9254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在600CF上的话,用401+S9254要好些

那用9650不行啊? 电池一般要配几块啊?如果配3块原装电池要3千多,相当于买3台os50了,这样算来,是不
是买600N划算呢?另外,请问600N和600NP有什么区别?

网友:
600N和600NP尾传动不一样,600P是皮带传动,相对价格便宜:loveliness:

网友:
呵呵.还没有上600的打算.只是幻想以后买个600回来作摆设!

网友B:
2手的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手的要吗

还没卖掉啊?  打对折给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