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500级电直到底该用什么样的电池方案?

楼主(2007-07-13):
问题的提出:
GL500近期要上市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3340&extra=page%3D1
SJM500也将在8月份上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3463&highlight=500
对于500级电直要配什么动力
电池
,好像有些不同意见,GL500最初公布的时候推荐采用4S的,后来又改为6S的了。
而SJM500去年看到的资料也是采用了4S方案,最近公布的时候也透露是6S的了。似乎厂家也在4S和6S之间有些犹豫?
对于500级电直,到底什么样的动力方案才合适呢?
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许多模友喜欢6S是因为可以把450的电池转用过来,但是3S电池串联是有问题的:容量、放电能力、使用次数、内阻等差别比较大的电池串到一起是不好的(特别是航模锂电,一般都在极限状态下使用),而450的3S电池即使是一次购买的同一批电池,但是每块电池的使用条件不同,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其性能是有较大差别的,何况许多朋友手中还是不同批次不同厂家的电池呢?所以我感觉即使可以使用6S,但是和450电直共用电池的方案还是有许多限制的,只能作为一个偶尔用之的备用方案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如果采用6S,那么2*3S的方案也许只能偶尔使用一下,最终还是要专门配置专用的6S1P电池。6S的真正优势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可以使用原来450的电池,而是同样的动力输出时,6S比4S系统效率更高,电子设备的工作状态也更好。
如果500级电直和450只是偶尔共用电池的话,就需要给500购买专用的6S电池了,这样比较4S的方案,或许在动力电池消耗上6S较4S并不会省什么钱,有可能花的更多——这只是一种假设  。
况且一架电直的动力方案还要考虑
电机
、电调、电池的配合,还有动力重量比的问题、传动比的问题。这里面东西还挺多的,在此也请教一下各位高人,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A:
不管1P还是2P,6S是最合理的。高压小电流有很多优势,比如减轻电调压力,减少损耗等等。用4S电池电流肯定会很大,而且4S电池通用性差,很麻烦,又要增加不少开销。具体1P还是2P我觉得1P比较适合一些。500级的电直属于准30级大小,不能600级的标准50级相比,6S1P基本上就够用了。而且1P比2P要轻近400克左右(25C),可以大幅降低整机重量。若500级电直在空机重量上再挖掘一下估计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B:
500级的电直应该是比30的机机要小.550和30级差不多大小..
具体用什么几P几S,本人没飞过500级电直,不好说。..
但是要在电池,马达,齿轮比,重量.这些上面找到黄金配比,确实比较困难.不是单纯的说高电压就比低电压好,低电流就比高电流好..不过这些属于厂家的事啦..
至于电池通用性方面.我觉得还是一种机性用一种电池比450和500电池可以通用好得多....

网友C:
我是新手对这些还不是很了解,先支持下,呵呵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是专用的电池包比较好,无论4S还是6S。
自己搭配两块3S电池,很容易导致电池损坏,估计大肚子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除非电调来个6S电压检测。

网友E:
有道理,性能不一致,容易导致损坏

网友F:
500级别的电直用4S电池比较合适。不要考虑与600和450级别电池兼容的问题,就算真的兼容了,你也会发现飞的很不爽。还不如什么飞机配什么电池来得痛快。

网友G:
厂家会计算解决好的

网友H:
个人认为6S为好!可以降低电流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