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401修不起来了

楼主(2007-07-13):
上次把401炸了,检查以后发现少了3个零件,也就一直放着没动,今天早上忽然心血来潮,拆了个全新的401,一测量、对比原来是少了个稳压芯片和输入输出上的两个电容。再一测,是7V稳压到5V的。这个简单,从元件库里找了个78L05,找准三个脚,焊了上去。通电,5V电压有了,灯也会闪了。再检测功能,却还是没有反应,打舵也不动,左右移动陀螺,尾舵也没反应。看来传感器也坏了,不过也有可能是8M的晶振坏了,没有零件,也不知道怎么修了。陀螺一定是要装到反面去啊!

网友:
与其有新的还去拆下来干吗?真想不通!!!

网友:
我想收你的陀螺,给个价出给我算了。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个8M的试一下啊!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如果楼主修不好,就出给我吧,我正好想收个401尸体...

网友:
灯会闪就说明晶振没坏。检查一下传感器吧

网友:
找张辉修

网友:
张辉是谁,我的壳子没了,方向开关和机械电子开关没了

网友:
测晶体脚上有2.3伏就没坏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意见!刚刚又试了下,发现是灯能亮但不会闪,估计晶体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但还没照14楼兄弟说的数据测晶体上的电压,这个没问题,偶有100M的数字示波器.有空再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我感觉问题没这么简单,估计传感器什么的也有问题了.
刚刚看了下240改401的资料,感觉需要增加的零件都是不容易坏的阻容和三极管电位器什么的.现在想打听一下哪位兄弟有204出手啊,要是可以的话就把401尸体上的那几个零件都换到204上,说不定就可以了!
昨天又把一架以前炸的450SE修好了,找了个前年飞XL时买的后来一直放抽屉里的RCE500,装了上去。刚刚拎了两架飞机去试飞了几块电池.没办法,RCE500飞是能飞,就是太累了,尾巴老是要跑,几个筋斗下来差点又要回来修了!现在想想刚入门飞450的时候老是飞不好,后来加入的几个朋友都直接用401几个起落后就能比较稳定地悬停了,看来这个陀螺还真是个关键啊!

网友A:
不行给别人修啊 不是有好多人会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给别人修啊 不是有好多人会修吗

看情况是问题比较严重啊!要是传感器什么的坏了,而且CPU也有点伤的样子,估计找人修的代价也不小啊

网友:
因为这个是有电子爱好的人的“爱好病” 。即使是有一个全新的,但如果会将旧的修好它的话,是有一种用语言说不出来的好感觉

网友:
经验,是一定要倒挂着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