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ilot红外线平衡仪用在直升机上安装调整初探

楼主(2007-07-13):
     昨天晚上把Co-Pilot红外线平衡仪安装调整初步搞定,还没实际操作,因在家里调整,是非ccpm版,只能装在雷虎50v2.5 swh1斜盘上 ;明天试了再发图及录像
    操作过程:
1、先在网上找到资料,按顺序连好,5通道被401感度占掉了,改成8通道吧(ff9),如图所示

2、没有信号放大线,据说也没问题,先试一试吧,是接1根还是3根,不清楚,估计也就是把pcm当ppm用
3、先不固定设备,感应器平放在地上,先开控(一定要先开,否则无动作或乱动),按设定钮,再开接收机,舵机动作3个循环(一定要,否则只有1个方位起作用)后放设定按钮,关接收机,再开接收机(不用按设定钮了),
4、看动作方向是否正确:把手挡住一侧,斜盘应该向对面方向倾斜就可以了,如果方向不对,调整1,2开关(1共4个,另两个不知道作什么的,下次再研究)我连的是1副翼,2俯仰见上图,哪个方向不对调哪个。调好后关接收机,重复“3”操作。ok!
5、固定设备,防止意外事故,一定要用束带扎好。见图(晚上再上图)

楼主:
遥控结合设备继续调整

遥控器第8通道设置有两种,1个是vr(旋钮),1个十sw(开关);vr好处是可在遥控器按钮上直接感官微调(结合内部调整更为精准),sw好处是可迅速切换到需要的设定的感度上。我认为各有利弊,sw适合晋级中的操控手,做救机用,vr适合初学操控手。下面进入设置正题:
1、        将设备自带的接收机感度降到最低,遥控器感度开关旋至最低(已设定的vr或sw),
2、        开发射机,按设定钮,开接收机电源,待循环3次后放按钮,关接收机,开接收机,
3、        将设备自带的接收机感度旋到中间或最高,用手遮挡试验旋翼头的反映的动作大小,调整发射机旋钮或开关,此时发射机旋钮最低时,不动作最高时幅度最大,中间时动作适中,应该就可以了。
4、        我将发射机开关设在了swc上,有3档,1档关,2档中等灵敏度,3档高灵敏度。
结果如何,试了才知道。
注意:飞行前执行以上操作。尽量空旷地、草地设置。

网友:
现在能用普通版的平衡仪的400以上的电直只有黑鹰和zoom了

楼主:
遥控继续调整

调整感度
1、环境和发射机设定好之后试验下,如果感度太高,或太第可调整第8通道的END POINT,动一下开关,调整第8通道的感度,感度对关避档无用;
2、也可调整SUB-TRIM,负值是降低感度,正值增加感度。
明天现场有新发现通报给大家

楼主:
设定好后,每次启动要机身水平
天气变化要重设

网友:
派什么用?机子不会掉下来?

楼主:
调不好会控制不住的,
就像调整陀螺仪中立点和方向一样

网友:
真麻烦啊 ..

楼主(2007-09-04):
看来用的人不多见

网友:
真累啊

不知道是你在玩飞机,,还是飞机在玩你,如果每次都这样出去飞小便都急的尿一裤子了

网友:
难明白; 装这个家伙设备上去是GAME还是搞科研.
看不懂。

网友:
航拍很有用。顶...........并灌水!

楼主:
不是每次都调的,最后的步骤重复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航拍就用了平衡仪